求助 飞越810 悬停时间

楼主(2014-04-26):
总重 5686g 1555飞越碳浆
机架飞越810
电机朗宇 4110S 340KV
电池6S 5000 40C 两块
BB响设置的是3.7报警,一直悬停状态,悬停时间十分钟 落地电压平均每节3.76

请教一下,这个时间是不是短了点,还是普遍都是10多分钟?

网友:
我的配置和你一样,3S8000电池X2块。冲进5000,挂gopro起飞重量3967g,悬停17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起落架可以收放吗?

不可以的~

网友B:
LZ和一楼的差电池的容量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和一楼的差电池的容量把吧

我估计电池要都到3.7,能13分钟?

网友C:
时间是很短啊,貌似还没挂云台相机吧,这要挂了时间更短啊

网友:
额,这时间一直是个问题啊!

网友D:
电池选的不对,不是电压高了容量大了就能飞的久,要考虑电池重量和容量是否平衡,大电池机载超重反而没有小电池耐飞

网友E:
还有很多电呢,电都没飞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时间是很短啊,貌似还没挂云台相机吧,这要挂了时间更短啊

挂了两瓶脉动哈哈,1319g!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很多电呢,电都没飞完

嗯,刚才充电,看了电压回到了3.83左右了,下次设置3.6BB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选的不对,不是电压高了容量大了就能飞的久,要考虑电池重量和容量是否平衡,大电池机载超重反而没有小 ...

云台跟相机到手差不多5.3KG了,选3S电池么?

网友:
c数高了

网友:
6轴和4轴好处有多少啊?求解答

网友F:
你电池C数大了,6S 5000用25C,6S10000用15C。另外设置成3.6V报警合适。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电池C数大了,6S 5000用25C,6S10000用15C。另外设置成3.6V报警合适。

正在选电池,6s1万的,这个C数如何理解,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正在选电池,6s1万的,这个C数如何理解,谢谢

C数是放电能力,6S 10000mah 15C 就是指此电池最大放电能力为1小时最大放出15倍的自身电量。60min/15=4,也就是说,这电池最多能在4分钟时间里放出10AH的电量,不过一般都到不了这个水平,反正把理论最大放电能力除以2肯定是安全的,经常以这个速度放电也不至于损坏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电池C数大了,6S 5000用25C,6S10000用15C。另外设置成3.6V报警合适。

大哥 我看10000的一般的都是25C的啊,15C的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