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X8控的,还有用SPEKTRUM控的都进来看看吧,危险

楼主(2014-04-26):
先说前提,控是DX8,地平线天猫刚开业那阵买的,也有两年了,无论是山寨接受,原装接受,还是3GX加山寨卫星,VBAR+原装卫星,一直没有过失控记录,前几天去飞,飞机刚刚上天,就失控掉了下来,还好是塞斯纳,要是直升机,损失可就大了,这塞斯纳掉下来基本没损失,后来地面拉距测试,最多也就20-30米就是控了,难道是我山寨接受的原因?
回家后用换上AR800,对拼,没反应,对不上……,郁闷,只好把控先拆开看看,结果,问题找到了,高频头和天线的连接线断开了,这个原因有很多,剧烈震动,控摔一下都有可能,真的很坑爹啊,后来问了模友,他们拆过的JR的控和FUTABA的控,那个连接地方都是打了绝缘胶固定的,而且这个地方如果虚了的话,很容易烧高频头,各位用DX8的还是拆开看看吧,如果没有绝缘胶,就自己封上吧,接好以后,一点问题都没有了,无论山寨接受还是原厂的,都没问题
有图有真相,自己上了704绝缘胶

网友:
顶一下,我用的也是DX8改天拆开检查下

网友:
确实2.4G不负载的话容易烧

网友A(2014-06-07):
我的dx8,50米这样就失控,拆开看了一下,那个天线接口没有脱开,但确实有点松,不知道是不是接触不好的原因,明天再试试,我才买了7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dx8,50米这样就失控,拆开看了一下,那个天线接口没有脱开,但确实有点松,不知道是不是接触不好的原 ...

松了接触不好,也是一样的原因,如果是松了还容易烧高频头,仔细检查下吧

网友B:
请问DX8好用吗?本人想买DX8呢。

网友:
11年买的。。至今一次失控都未出现。。但为了安全回去还是拆开看下

网友:
其实还好了,,,7s 8都没有,不过也不容易掉了,,兰州你是多不爱惜控啊。。。。。。。。。。。这都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DX8好用吗?本人想买DX8呢。

用着挺好,除了这次因为外力震掉了高频头,其余从未失控,无论是用原装还是山寨接收机,都一样

网友C:
随着dx18,9,6的出现,能不用8和7s就不用。后者的固件升级会越来越少。当然,目前的8,用着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凡事就怕比。。。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随着dx18,9,6的出现,能不用8和7s就不用。后者的固件升级会越来越少。当然,目前的8,用着已经很不错了,但 ...

就现有固件来说,已经完全够用啦

网友:
我的DX9天线超结实,可以直接提起

网友D(2014-08-12):
楼主为人民造福!改天拆开看看!顺便问一下,VBAR直接加卫星怎么对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为人民造福!改天拆开看看!顺便问一下,VBAR直接加卫星怎么对频??

一般都是跟正常接收机一样,把卫星接好,插对频线在陀螺仪的对频口,接电,按住对拼按钮开控,VBAR忘了好像有个钮吧,还是3GX有个钮,接电的时候按住了,然后在按住对频键开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为人民造福!改天拆开看看!顺便问一下,VBAR直接加卫星怎么对频??

VBAR要接电脑调参软件,里面有对频选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都是跟正常接收机一样,把卫星接好,插对频线在陀螺仪的对频口,接电,按住对拼按钮开控,VBAR忘了好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VBAR要接电脑调参软件,里面有对频选项。

OK,OK谢谢!

网友:
顶一下,我用的也是DX7s改天拆开检查下

网友:
胶上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