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是用什么量电压?

楼主(2014-04-26):
977电池 用BB响量电压  充好量正常:都是4.18 4.19 这样子。   可是飞到电调保护没电的时候量依然有4.10 4.12   什么情况?两个BB响都这样

网友A:
这些个bb响本来就不准 不要用它量 报个警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个bb响本来就不准 不要用它量 报个警还行

用在6S电池上都正常啊,是不是不能量这种小电池?

网友:
你要在有负载的时候看电压是多少。

网友B:
我是用不会响那款测电压的,也是测小电池,很好用,你的可能坏了!

网友:
用维修电器和电路的数字万用表测量很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不会响那款测电压的,也是测小电池,很好用,你的可能坏了!

但用在6S电池上正常啊

网友:
这有分别的~
你的一定是2S~8S的那种
量6S正常
但是量测1S怎么量都是4点几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