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版k8乱码问题,而且无定速界面,求解

楼主(2014-04-26):
电脑是win7

第一次用k8

求解,谢谢。

遥控器是t8fg

从13楼开始浏览好了

网友:
更新下驱动就行了   十字选h1    新驱动找不到 站内信告诉我邮箱我发你便是

网友:
数据线没插紧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
通电 下载驱动

网友:
插上时电脑有没有反应?如果能检测出新硬件,那就装驱动就好了,如果连硬件都检测不到,换个usb线试试,我之前插上一点反应都没有,换根线就好了……

网友:
要通电才有用的,模式选择h-1

网友:
驅動程式設定用的軟體裡就有了,放在 Program Files\VStabi_53\driver 底下,翻一下就找得到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哈,我是通电的,但是连接不上usb。我再试试。

网友:
学了点东西,果断收藏。

楼主:
新问题:

在朋友帮助下,USB连上咯。
可是打开V8软件,在我电脑上显示的都是乱码?而且没有定速栏???我的是WIN7

楼主:
貌似图片挂啦,再补2张.

楼主:
先打开软件,页面除了是乱码,其它是正常的。飞机通电后,定速那个板块立即消失

网友:
内容用卫星才可以定速的

网友A:
安装里面的定速禁用了,这里当然没显示。乱码和k8没关系,电脑问题,就好像你有时候打开网页发现是乱码一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里面的定速禁用了,这里当然没显示。乱码和k8没关系,电脑问题,就好像你有时候打开网页发现是乱码一个 ...

谢谢哈
我的电调是好盈40A,如果我换上好盈V3 50A的话,会不会有定速的界面啊?
那如果我想设定速的话,只有在电调里面设置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里面的定速禁用了,这里当然没显示。乱码和k8没关系,电脑问题,就好像你有时候打开网页发现是乱码一个 ...

乱码问题,我换了个电脑,已经解决。就是定速的界面还是没有。如果我想用定速功能,只有在好盈V3里面设定速,不知对否?谢谢

网友B:
安装的时候,用了默认语言“德语”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乱码问题,我换了个电脑,已经解决。就是定速的界面还是没有。如果我想用定速功能,只有在好盈V3里面设定 ...

v3的话电调定速V8定速都可以……铂金40可以用电调定速要用V8定速需要买一条感应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v3的话电调定速V8定速都可以……铂金40可以用电调定速要用V8定速需要买一条感应线

谢谢,照您的理解,我就不用去管V8里面的定速咯,需要定速功能的话,只要在V3电调里面设置定速功能开启,然后在控里设置相应曲线就OK了。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的时候,用了默认语言“德语”了吧?

对的,德语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照您的理解,我就不用去管V8里面的定速咯,需要定速功能的话,只要在V3电调里面设置定速功能开启, ...

要标定定速

网友:
定速要你连接了定速传感器后那一项才会出来。

楼主(2014-06-24):
引用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2158&pid=13094787&page=2&extra=#pid130947 ...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