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零度公司

楼主(2014-04-26):
本人一直关注你们带降落伞的整机,想第二架购买就要带降落伞的用来城市
航拍
。问题就你们目前的降落伞伞径过小,无法达到安全降落,顶多也是给飞手一个心灵安慰。我想问的就是零度公司是否会按照客户的要求定制一架?行的话,我会果断购买一套。

网友A:
哈哈零度没人理你呵呵

网友B:
周末休息呢,周一看回复吧

网友C:
1。安全伞的作用不是用来回收,而是用做发生意外时减少对地面人员和物体的损伤(注意,是减少对地面人员的损伤,不是减少对飞机的损伤!)。
2。安全伞大大小要考虑重量因素,伞越大自然就越重,所以伞的大小是根据实际情况来定的。
3。如果用户要订更大的伞,当然是可以做的。如果是现成的,比如用E1100的伞去装HighOne,直接购买就可以。如果是额外订制尺寸,就必须要有一定起订量了。

楼主:
其实,增加重量而减少飞行时间两者之间做个选择的话,相信很多人会选择宁愿减少飞行时间。对于你们厂家而言,只是增加伞筒的高度或者筒径罢了,没有多少技术难度,降落伞客户完全可以自行解决,希望厂家仔细斟酌。

网友D:
没人说话呢?零度没有人了啊 ?

网友E:
6楼的哥们,4楼的老总已经回答你了

网友F:
没有量 订制成本high高

楼主:
如果有看得见的保障,相信这个量不成问题。恰恰是这个安全保障看不见才形不成一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