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蛇90涵道,8S还是6S

楼主(2014-04-26):
如题,有2颗毒蛇90涵道,只记得一颗是6S的,一颗是8S的,如何区别,请教了

网友A:
上电呗 用6S电池,8S版本的没力

网友B:
用手转电机 kv值越低的阻尼越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手转电机 kv值越低的阻尼越大
学习了....

网友D:
最好两个都用6S测试 推力小的那个可以用8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