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是否会有问题???

楼主(2014-04-26):
    飞机是翼展1.4米,电调60A、电机4250 KV550,桨14X8四叶起飞重量2.2KG,正常使用4S2600MAH电池。想请问:我如果上6S电池,但是油门不要超过2/3,是否可以正常飞行?也就是用6S电时,2/3油门等同于4S电的全油门?

网友A:
看马达和电调是否支持6s。假如支持的话油门比例按4*3.7*550/6*3.7*550=2/3,但是没必要用6s吧,能用就行。要么马达电调都换6s的,要么就用现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马达和电调是否支持6s。假如支持的话油门比例按4*3.7*550/6*3.7*550=2/3,但是没必要用6s吧,能用就行。 ...

感谢回复!已经成功飞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