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买的HP100BL到了

楼主(2014-04-26):
没有遥控器,包装盒子很小

配件篇.应该够飞一阵子了

和碳刷版的HP100比较,尺寸不变

再个977比较,明显比977轻很多。

等下试飞

网友:
楼主什么控? 我的futaba不好用发回去了

楼主:
我先用原装的那个白色的控飞看看,高频头今晚再研究。
装备出发,,,,

网友:
期待试飞结果

网友:
收到好几天了,暴力的要死,室内一炸就散,不过装起来就行了
明天去飞场正式试飞

网友:
X上为什么搜不到,可否私信个链接

楼主:
飞回来了,原说明书的60%的螺距太彪悍了,我看达到17度螺距都有。
马达很暴力。第一个翻差点找不见飞机了。真是飞到3楼都有。

我换回43%的螺距。再翻,天太黑,一个控制不好,炸了,斜盘连杆断了,尾桨完蛋。。还好意外发现商家送有我2根宝贝连杆

大难不死啊。明天还可以飞。。。

网友:
比977轻多少

网友:
动力上去了,没有之前有刷的耐炸也是正常的,目前不缺小机机,来看看热闹。

网友:
我也很想买一架这样的小六通电直玩玩

楼主:
终于维修好了,顺便发现电机铜齿轮也滑出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炸的。
HP100BL的桨夹做的很好,没有丝毫虚位,但是很顺滑。
再要提一点的是,他的锁尾比977好太多了。

就是有一点不明白,我炸鸡之后正负螺距严重不一致了,我只好在PIT通道的中立点调整。
机械上面却看不出什么问题

明天得去找个大草地试飞才行

网友:
明天试飞顺带拍个视频啊。

网友:
王子要写个与977比较心得,让大家作参考。

网友:
支持下  我的有刷版估计还要好几天  看到你说的这个情况 心里很犯嘀咕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维修好了,顺便发现电机铜齿轮也滑出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炸的。
HP100BL的桨夹做的很好,没有丝 ...

樓主是否被它的暴力嚇了一跳!原本 100%翻滾,後來都頂唔順轉回90%,螺距就用 50%足夠有餘。試過一炸主旋頭、齒輪,腳架、主體四散,好在裝回繼續飛。那個十字盤是可分離的,少掉的螺距可能藏於此處。我的大齒已磨光了,暫時停飛,明早飛回 977,肯定唔慣。

网友:
期待王子的視頻分享

网友:
蓝飞翔 HP100BL

网友:
这么暴力?为何电池只有15C,不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