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装舵机臂和十字盘挠头啊 求指点

楼主(2014-04-26):
新手入的亚拓的450L  在装舵机臂时候遇到问题
是同时把3个十字盘的舵机一起插到舵机检测机上回中后再装机器上吗

我现在手头没有合适的舵机检测,利用VBAR陀螺仪的舵机那一步,通电后3个舵机同时回中,然后按水平方向安装舵机臂然后链接十字盘

但是每次装完以后调整是个麻烦事,陀螺仪里的行程基本用完才能整平

求带新手如何安装舵机臂和十字盘

网友:
没有人吗 我来解答 你直接插在接收机上面一个一个调整 遥控摇杆要在中间

网友A:
我是先保证舵臂尽量装成90度,实在不合适再用V8微调,上机再微调拉杆长度,最低中点最高十字盘基本水平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先保证舵臂尽量装成90度,实在不合适再用V8微调,上机再微调拉杆长度,最低中点最高十字盘基本水平就行 ...

第一次装的时候  可以先把舵机臂装到舵机上再往上装
可是后面炸了鸡太难装了,我一个下午小炸了3次  损4个舵机臂
拆卸头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次装的时候  可以先把舵机臂装到舵机上再往上装
可是后面炸了鸡太难装了,我一个下午小炸了3次  损4 ...

450L还嫌难装啊?玩儿450PRO的那不是得哭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0L还嫌难装啊?玩儿450PRO的那不是得哭死了。。

你可别吓我  我手里还有一套冰人的PRO 没装呢

网友B:
照此图安装舵机臂后再上机身,油门摇杆在中点

照此图安装舵机臂再上机,油门摇杆在中点

照此图安装舵机臂再上机,油门摇杆在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此图安装舵机臂后再上机身,油门摇杆在中点

谢谢了  兄弟  清楚明了

那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飞行的时候炸鸡了舵机臂断了以后

是不是只能在机器上装了

再拆舵机不好拆了吧

网友:
就在就在飞机上装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了  兄弟  清楚明了

那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飞行的时候炸鸡了舵机臂断了以后

我觉得不拆舵机是根本没法换,根本没下手的地方。所以我的布线全集中一侧侧板走外线,就图修机拆机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不拆舵机是根本没法换,根本没下手的地方。所以我的布线全集中一侧侧板走外线,就图修机拆机方便。 ...

难道我也要把线重新走一遍
哈哈

兄弟来个图学习下吧

网友:
炸了再说吧。炸几次你就懒得布内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