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赢铂金30A使用ARDUINO UNO开发板刷BLHELI(更新视频教程)

楼主(2014-04-26):
好赢铂金30A刷BLHELI
Blheli的好处我就不在这里做累赘的介绍了,论坛里资料相当的多,大家可以使用搜索功能,我也是小白,刚刚接触四轴1个月,为了稳定性选择了刷BLHELI,看了论坛的很多大神的教程,也走了不少弯路,
所以刷机成功后特将此小白刷机方法共享,造福与我相同,不懂编程与硬件的人,让更多人使用上BLHELI。
刷机序言
电调这玩意其实为什么可以刷,是因为大多数的电调硬件都是c8051单片机
,只不过是各家用的硬件的品质好坏。
厂家做电调肯定要考虑市场竞争力,自家的产品线等很多因素,所以会在不同级别的产品上做差异化的处理,这就包括了产品的硬件和软件的等级,即使硬件支持,软件上做限制其实也是限制的电调的性能
那BLHELI这个开源小组就在这个硬件的基础上自己研发软件,这个软件可以发挥出硬件的最佳性能,达到最好的效果。这个其实已经有些跟厂家的市场运营是背道而驰的。
刷BLHELI其实就像苹果手机越狱一样啊,原厂的系统只能装苹果公司提供的软件和服务,越狱后就享受更多的功能,这个大家都深有体会吧

以上为我个人杜撰,大神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月8日更新刷电调视频教程,配合下面的文字图片版的教程效果更佳哦!

感谢ID Myth 提供上传的工具,看过你的很多帖子,学到了很多东西,并谢谢你指出了我的关于c8051单片机的错误,非常感谢! 工具链接如下

此教程是使用好赢铂金30A作为范例的教程,其介绍的方法同样适用于其他电调。
好赢铂金30A 原厂与BLHELI固件对比测试 我自己录制的,原厂固件在***加减油门的时候会出现不响应的现象,而BLHELI可以响应每次的操作,差距及其明显
请看!

不多说,现在进入刷机环节

准备工具
硬件工具
1.ARDUINO UNO板一块

2.杜邦线一头公头转一头母头3P一根

3.好赢铂金30A电调

4.电脑一台
5.3S电池一块
软件工具
BLHELI刷机软件
请在如下链接下载
ARDUINO UNO的驱动程序请自行安装,网上教程也很多,这里就不占用篇幅了

操作方法如下

电脑链接ARDUINO UNO

打开BLHeliSetup.exe,点击Interface勾选SerialInterfaces/Boxes

确定ARDUINO UNO的端口

点击如下按键

选择如下文件

加载成功后会显示,点击OK即可

UNO与电调的连接,这里我写的比较简单明了,大家按照我的标示连接即可,可用杜邦线公头直接连接,也可焊接。
       注:1号插针可直接通过杜邦线连接到电调的信号接地,即电调的信号线的黑色线
           3号插针对应红色触点
           6号插针对应白色触点

将固件刷入电调(考验操作的时候到了,不过按照我的方法,将1号线直接连入电调的信号接地,单手只用按住白,红两个触点,减少触点数量可使手抖导致的刷机失败几率极大的减少)
首先将电调上电,电机可连接,也可不连接。
点击FLAH BLHELI

多旋翼请选择Platinum Pro 30A Multi

点击OK,等待进度条读完
BLHELI刷机成功!

网友:
刚入10个好盈铂金30A,跟着你的教程试一试,好贴必须顶

网友:
我是天行者好盈的 刷了 也秒杀pro原厂~~~~

网友A:
请教一下 刷了有什么优势么

楼主:
dingrenjun发表于2014-04-26 19:00:21
请教一下 刷了有什么优势么
请看那个视频

网友:
遇到真正的高手!!有点担心楼主的遥控杆里的电位器.....

网友B:
我是用ARDUINO nano刷的~~

网友:
哈,刚刷废了一个天行者40A。。。。。

网友C:
必须顶 必须收藏啊 蜘蛛电调能刷么?

网友:
优势很明显啊,电机在高速拨动下油门反应很迅速

网友:
楼主其实用一块a n driou pro mini也可以刷a n driou pro mini端口是com4
gnd接电调单片机gnd
d2接电调单片机c2k
d3~d10接单片机c2d
这个接法是对的,原来有一个教程上的接法是错的,真不知道那个楼主是怎么刷的。。。。
另外atmega8l是ztw,xxd用的单片机,刷simonk固件
blheli是c8051给单片机用的。
好赢用的就是c8051f330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 刷了有什么优势么

油门响应变快,不过我认为blheli最屌的就是可以把普通的空模电调刷成双向电调,还可以随意调节油门中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必须顶 必须收藏啊 蜘蛛电调能刷么?

帮楼主回答了。。蜘蛛电调用的atmega8l单片机,本来就刷了simonk固件,也挺不错的。。。
blheli只能刷c8051单片机的。。。

网友:
http://pan.baidu.com/s/1o6BaG2I
我把a n driou驱动和bh1.2都发到网盘了。。
请楼主帮忙排版到一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ARDUINO nano刷的~~

我最开始就是用ARDUINO nano,发现无论是天行者20A还是铂金30A都连上电调,以为是电脑问题,换了3台电脑,从XP到WIN8都不行,看了很多帖子,才用到现在的UNO,

寻找问题的时候也发现了有人跟我症状一样,才写了这个教程,算是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最开始就是用ARDUINO nano,发现无论是天行者20A还是铂金30A都连上电调,以为是电脑问题,换了3台电脑 ...

我是Win7,按网上的教程也是连接不上,后来用了BLHeliTool,就刷ok了~

网友:
我的为什么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