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迪818a+mobius actioncam

楼主(2014-04-26):
在论坛潜水多日,看了好多贴。。。。。

我是一个喜欢摄影的人,记忆最深的是去年去北 京十三陵,没买联票,永陵那几天活动开放。到了门口没进去;承德溥仁寺也是,到了门口,正在修缮。。。不让进!!!望着高高的大墙很是无奈,要是有个翅膀飞起来看看多好,徒步走了好几公里呢!

两个月前,淘宝看见四轴玩具挺好玩。。。。。也没太研究,就买了个优迪818a带航拍的。唉!30w像素实在是。。。嘿嘿

后来看了冰咖啡的贴,称量了四轴的防撞圈,感觉mobius二代拆掉外壳挂机上拍照,应该没问题。

上片:

网友:
二代效果很好

楼主:
论坛300k限制,实际照片比这个还要好些。以后再旅游用这个爬墙头应该没有问题,哈哈!

楼主:
谢谢你的贴,选这个视频头,受你的贴启发很大
不是你的贴,我就要另外再买个107c了!x4的优点是便携,8520电机的动力。缺点是像素稍微低些,高度受限制,感觉航拍还真是得飞个100-200米才行,所以,你最近买的cx-20肯定要好!静待佳音~~

网友A:
畫像質素不錯 , 可惜不捨得買mobius二代 , 很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畫像質素不錯 , 可惜不捨得買mobius二代 , 很貴

再等等。。。会降价的

网友:
ebay上的808#才200多

楼主:
今天买的所谓170度广角镜头终于到家。

楼主:
安装后调焦,一切顺利。

楼主:
和自带镜头比较一下,视角确实大了不少,但总感觉没有170度,150度吧:

原镜头的视角

楼主:
这个是新镜头,就是这个号称170度镜头的效果。和上面图基本一个拍摄位置。

网友B:
现在107C的价格都降价了 我感觉就不错

楼主:
由于挂这mobius 加广角(应该称之为鱼眼)视角广,盲拍没有问题,这种小玩具飞机重量是压倒一切的考虑重点,所以,我的原则是:加多少重量就要从飞机上减少多少重量。所以:
视频头(电池,镜头,主板)基本和防撞圈重量相等;因为广角,镜头位置必须下移,原来的电机座有点短,干脆锯掉减轻重量,取而代之竹签(用电烙铁烤弯曲),效果不错,一旦落地冲力太大,就会断裂,把能量吸收。反正竹签到处都是,取材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107C的价格都降价了 我感觉就不错

107c最大优点是:便携啊!加上没有减速机构,维护成本低。但,对于我来说,我还是觉得它像素稍微低点,飞行高度由于尺寸小,加上我眼神不好。反复考虑很无奈才放弃。720p的截图和1080p的截图看原图差距还是不小的。

楼主:
整体效果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107c最大优点是:便携啊!加上没有减速机构,维护成本低。但,对于我来说,我还是觉得它像素稍微低点,飞 ...

200w像素拍出的视频还是能看的。

楼主:
逆光眩光比较严重,但还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C(2014-07-09):
楼主真实惠哈,小四轴,高画质,我的808一代感觉画面不行了,看来必须要升级一下哈

网友:
有台叫HJ370,价格和楼主的差不多,不过机身大点,听说这台超远遥控距离,屌丝DIY的极品,

网友D:
不过楼主拍的照片,效果确实很好啊,是视频的截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真实惠哈,小四轴,高画质,我的808一代感觉画面不行了,看来必须要升级一下哈

808二代mobius貌似当下最小的1080p有视频输出(拍照fpv共用一个摄像头)唯一选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过楼主拍的照片,效果确实很好啊,是视频的截图吗?

是的 最近搞到个能校正视频鱼眼畸变的软件 使得视频和截图畸变得到校正 下面对比图
校正

未校正

网友C:
引用 楼主:
808二代mobius貌似当下最小的1080p有视频输出(拍照fpv共用一个摄像头)唯一选择了

mobius默认是广角镜头吗?我看到一家卖的是90度镜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bius默认是广角镜头吗?我看到一家卖的是90度镜头

有商家默认90度头 有的能选 好像广角稍微贵点

网友E:
我玩的X5C,没有多少DIY空间,看来要买HJ370C改造一下,请有改造的交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玩的X5C,没有多少DIY空间,看来要买HJ370C改造一下,请有改造的交流一下。

我觉得吧,玩mobius。最好还是载重量大一点的飞机。至少要250无刷吧。毕竟mobius有视频输出,可以录像图传两用。不用图传有点可惜。可光有图传,没osd也有点不方便。再加个穷人osd gps ,要求飞机载重稍微大些才好。

楼主:
事实上我已经放弃了用空心杯飞机带mobius了。缺点有这几个:抗风性不好;需要拆mobius外壳,容易碰坏;浪费了它的视频输出功能;50米已经是极限了。最后一次眼看着飞机掉下来,分不清头尾了。把mobius的脑袋摔掉了,又订个广角头加视频模块的,200多,好像还得境外订货。时间挺长的。

网友F:
你那齿轮磨损厉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那齿轮磨损厉害吗

电机主齿损坏的挺厉害的。大概150个电吧。而且关键是没有配件卖,不知道现在有没有。用一个相同型号的铜齿轮代替过。这个比较麻烦,因为铜和电机轴需要一种黏金属的航模胶,我没有买,经常掉。还有,铜的反倒没有塑料的耐磨。

网友C:
楼主mobius发热厉害不?我的那两个假的铝质按键散热块烫手,真是烫手没法摸,准备装个小的散热铝块。还有楼主有没有mobius主板裸照哈,求一个,我的刚买还不准备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mobius发热厉害不?我的那两个假的铝质按键散热块烫手,真是烫手没法摸,准备装个小的散热铝块。还有楼 ...

烫手,但还不至于没法摸。

网友C:
引用 楼主:
烫手,但还不至于没法摸。

太感谢了,哈,热心啊。。。我也拆开来了,夏天这温度我真想装块小散热块,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感谢了,哈,热心啊。。。我也拆开来了,夏天这温度我真想装块小散热块,呵呵

嗯,我不想用外壳了。毕竟能减少10几克,甚至想从什么地方能引出3.7v电直接给它供电,把它带的电池(10克)也省略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不想用外壳了。毕竟能减少10几克,甚至想从什么地方能引出3.7v电直接给它供电,把它带的电池(10克 ...

哈哈,精简到极致啊,我也是刚买的时候克制住不拆,但用个几天之后就忍不住各种拆各种折腾。。。电池连接的电源接头处不是可以直接接外接电源吗,或者接在usb焊脚下5v啊

网友G(2014-08-11):
小JJ已经榨干到极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JJ已经榨干到极限了。

是啊,玩这个没压力。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啊,玩这个没压力。

拍照可以,视频的话就不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拍照可以,视频的话就不行啦

是的,这种小玩具无法实现稳定视频拍摄。

网友F:
楼主那个型号齿轮。淘宝买的吗。留个地址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啊,玩这个没压力。

这些图片是用 mobius actioncam的视频截图吗?感觉比之前拍的还要清晰,好像用用狗拍的一样,效果超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那个型号齿轮。淘宝买的吗。留个地址吧

某宝搜:伟力 11齿

建议买塑料的。铜的反而没有塑料耐磨,且固定起来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些图片是用 mobius actioncam的视频截图吗?感觉比之前拍的还要清晰,好像用用狗拍的一样,效果超好的 ...

眼力不错。用fpv调节了一下无穷远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