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机用1.5KW的220转380变频器哪种实惠

楼主(2014-04-26):
知道的推荐个好用实惠的

网友:
改成三角形接法它的输入就是三相220V,买个变频器220V输入,数出三相220V的就搞定了,扭力不会减小。

楼主:
可以给我个详细的图看看没额,还有你说的那种是什么牌子 型号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