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DEAFLY-IFLY4S四轴连接

楼主(2014-04-26):
这个四轴飞控,因为没有说明书,安装过的朋友麻烦告诉我一下,先谢了,4个电调分别插在飞控上面A-E-T-R-M-S1-S2-P1-P2哪个通道,FUTABA 14SG 原装R70008sb接收机插A-E-T-R-M-S1-S2-P1-P2哪几个通道

网友:
蛮漂亮的,,不过四轴安装自己琢磨一下就没问题了

网友:
机子挺 漂亮的.

网友:
插A-E-T-R,遥控用舵机线插s.bus2接口

楼主:
遥控怎么插?

网友(2014-05-26):
电调 不是 接到...M1,M2,M3..M4 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