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FPV 图传选1.2G 2.4G 5.8 G ?

楼主(2014-04-26):
华科尔D10 玩FPV  图传选1.2G  2.4G  5.8G 图传?

华科尔D10好象是2.4G的频率吧?图传就不可以选2.4G了吧?

1.2G与5.8有什么讲究吗?  1.2G3KM应够用了吧?

先谢了.

网友A:
先说说玩什么吧 固定翼就1.2G 四轴就5.8G 2.4G还是算了 同频道

网友B:
果断入5.8g,我起初也觉得1.2g挺好的,可是干扰是一个大隐患啊  、会干扰2.4g和gps会被433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说玩什么吧 固定翼就1.2G 四轴就5.8G 2.4G还是算了 同频道

为什么固定翼就1.2G 四轴就5.8G ?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固定翼就1.2G 四轴就5.8G ?

航程没超过10公里就远5.8g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果断入5.8g,我起初也觉得1.2g挺好的,可是干扰是一个大隐患啊  、会干扰2.4g和gps会被433干扰

433是什么?

网友:
同意5.8G 原先450小四轴 1.2G一开图传 低通滤波都没用。。。。GPS那个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航程没超过10公里就远5.8g吧

网友C:
当然 大点的鸡鸡无所谓 可以把天线放置远点 就不会互相干扰了 还有固定翼可以用1.2G GPS机头 图传机尾

网友B:
1.2g会干扰这个理由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g会干扰这个理由够了吧

航程超过10公里就远1.2g?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 大点的鸡鸡无所谓 可以把天线放置远点 就不会互相干扰了 还有固定翼可以用1.2G GPS机头 图传机尾

具体多少距离才互不干扰?

网友D:
1.2G好像会干扰民航,尽量别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G好像会干扰民航,尽量别用

干扰民航  严重反对

网友:
我上的5.8G.

网友E:
我试了1.2也是有干扰,因为现在遥控器基本是2.4G的,用2.4G的图传有干扰也不行,只能选择贵点的5.8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试了1.2也是有干扰,因为现在遥控器基本是2.4G的,用2.4G的图传有干扰也不行,只能选择贵点的5.8G的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