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一代怎么给云台和狗供电?

楼主(2014-04-26):
是共用动力电吗?怎么接线?

网友:
同问,不过我想下面人会说“别折腾了”  精灵一没什么好折腾的,尽管我也是精灵一

网友A:
外接、動力電池都行~隨你喜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接、動力電池都行~隨你喜歡

动力电怎么接?

网友B:
精灵一在其中一个架腿基座处有一个接线(没拉出来),将这个接线拉出来(如果看不到或进去了,就要打开精灵壳拉出),连接云台,但最好是制作一个关联jst公头,可以连接云台与图传。你说的狗供电,如果外部供电,可以购买一根gopro hero 3的连接线 (双线),AV与电源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灵一在其中一个架腿基座处有一个接线(没拉出来),将这个接线拉出来(如果看不到或进去了,就要打开精灵 ...

如果云台,狗,和图传共用外接电池需要多大的电池?图传是200的

网友C:
还是都用一个电源吧,至少重量不增加,动力没电了,别的有电也没用了。我认为精灵1改进空间大,加一个电池,用二代的桨就与二代差不多了,电机是一样的。我就是这样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都用一个电源吧,至少重量不增加,动力没电了,别的有电也没用了。我认为精灵1改进空间大,加一个电池 ...

两块2200的吗?换二代浆多少分钟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两块2200的吗?换二代浆多少分钟呢?

二块并联,12分钟后开始有红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二块并联,12分钟后开始有红灯

如果挂云台需要改什么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挂云台需要改什么呢

在有个腿脚的孔中预留了一根电源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有个腿脚的孔中预留了一根电源线的

从安装到供电都很简单?

网友:
精灵1本来重心就靠前,建议图传还是单独供电吧,一是可以平衡一下重心,二来图传也可以少些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