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图传电池,求教点问题

楼主(2014-04-26):
做了个图传+显示器的电池,3s 25C的,卖家标注电流是3.3A
但是我用万能表10A端都量不出来值。
不知道接图传+显示器能不能烧了……

网友A:
你量电流干嘛?图传和显示器用C数小的电池吧,笔记本拆的18650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量电流干嘛?图传和显示器用C数小的电池吧,笔记本拆的18650都行

怕给显示器烧了啊

楼主:
没有大神给把把关么

网友B:
与电流有毛的关系,关键是电压合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电流有毛的关系,关键是电压合不合适

电压是11.49V,图传3s电池是11.1V 900MAH 25C 锂电池的
不知道可以不
感觉做大了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压是11.49V,图传3s电池是11.1V 900MAH 25C 锂电池的
不知道可以不
感觉做大了呢。

c数不必太大,太大只会增加重量,12V图传发射机工电流不足1A,用5C的电足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c数不必太大,太大只会增加重量,12V图传发射机工电流不足1A,用5C的电足以

合计买个大的不能时间长点么
是不是我电压一样,电流10A,5A,都没事被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合计买个大的不能时间长点么
是不是我电压一样,电流10A,5A,都没事被

就是这个理,c数只与放电倍率有关,与容量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个理,c数只与放电倍率有关,与容量没有关系

那明白了,明天拿回家试试。现在接显卡风扇上呼呼的

网友A:
接收机RC832 RC305 工作电压都是12V的 功耗:100mA-200mA左右 3S的电池没问题,就是不知道你显示屏工作电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RC832 RC305 工作电压都是12V的 功耗:100mA-200mA左右 3S的电池没问题,就是不知道你显示屏工作电压 ...

也是12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