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鸡了 这样的鹰眼能修么?都说售后好,不知道这样的东西还有没用修的价值!

楼主(2014-04-26):
这样的还能修么,需要多少钱 。有没有懂行的,或者鹰眼厂家给个答复!

老客户了 飞丢2个 炸掉一个 泡水一个再服役

老客户了 飞丢2个 炸掉一个 泡水一个再服役

楼主:
消灭0回复

网友:
摄像头掉了要看看coms芯片还在不在   有没有损伤   屏就触摸坏了  不知道屏是否完好   再则检查电路板有没有损伤   屏可以换整体  要是摄像头的coms芯片坏了就麻烦了   找到了都不好焊

网友:
LZ可谓是鹰眼专业户。

网友:
仔细看了下  貌似coms芯片都掉了    难办了

网友A:
晕!
杂牌鹰眼卖¥500多,这么贵?!真是和模型沾边就暴利啊!
我刚买的先科F200品牌鹰眼,价格也不到¥300,而且还7天无条件退货、1年免费换新、2年免费维护。
有图为证

网友B:
不到200的路过……

网友:
不是所有摄像头像鹰眼就叫鹰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到200的路过……

这个更牛

杜绝暴力!

网友:
我的鹰眼炸机炸的不开机,厂家给免费维修了

网友:
coms芯片也掉了,看下焊点是不是还完好?完好的话还有修复的机会

网友C:
这种情况,不能保证一定可以修好,以为有可能PCB断掉或者脱落。可以给我们努力去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不能保证一定可以修好,以为有可能PCB断掉或者脱落。可以给我们努力去试一下!

怎样联系你 返回去 试试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到200的路过……

如果方便的话,麻烦pm下地址,谢谢!

网友:
鷹眼忠實用戶!要是狗眼那就損失慘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晕!
杂牌鹰眼卖¥500多,这么贵?!真是和模型沾边就暴利啊!
我刚买的先科F200品牌鹰眼,价格也不到¥3 ...

你这个300的使用效果怎么样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300的使用效果怎么样啊

刚在用,画面效果不错。就是视角太小了,不习惯。打算拆开换镜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在用,画面效果不错。就是视角太小了,不习惯。打算拆开换镜头

给个链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到200的路过……

给个连接

网友:
求300的链接

网友F:
东西修好了 简单测试好像没问题,鹰眼的售后真给力,就收了材料费。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