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650折叠机架牢固吗

楼主(2014-04-26):
看到网上的飞越机架都是靠C扣固定的 那样飞起来牢固吗 ?感觉还是不太牢固 自己画了个机架大家看看咋样  C扣加螺丝固定 是免拆螺丝哦 用手拧的蝴蝶结螺母

网友:
c卡有c卡的好处
勤快检查c卡,有虚位就换掉,足够你正常使用,毕竟650也上不了多大的电机4系撑死了
炸机c卡锁紧的结构可以很大程度的缓冲,保护电机,机臂这些配件,上周我有个炸机,断了3只桨,机臂无损,电机无弯轴,3个机臂全部从c卡里脱出了
当然,折叠机架对于虚位还有精度的控制一定是不如固定的,不管c卡也好,还是穿管螺丝也好,还是现在所谓的cnc折叠件也好,只要经常使用,小量的虚位在所难免,钛合金螺丝螺母拧上拧下多了都难免松动,更别说什么铝合金,碳纤维了。
一句话,c卡够用。

网友:
有米有图纸呀

网友:
还是硬点,稳定压倒一切

网友:
飞越的C卡在低温下很多变脆然后碎掉导致炸鸡的,楼主自己考虑吧

网友A:
折叠过几次就放弃了   现在出门都不折叠了   c卡不坏  管子都有硬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叠过几次就放弃了   现在出门都不折叠了   c卡不坏  管子都有硬伤了

我做的那双保险,方便

网友(2014-07-06):
650怎么折叠的?

网友B:
全重2.8KG飞了好几次了,没出过问题,估计北方比较冷的地方容易断吧!

LZ这个设计也不错,如果改成20MM或者25MM碳管的应该能与飞越650区别出来,适合要求高一些的用户装X8

楼主:
已经试飞 很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重2.8KG飞了好几次了,没出过问题,估计北方比较冷的地方容易断吧!

LZ这个设计也不错,如果改成20MM ...

说对了,冬天出去每次都会断C扣,所以果断换架子了

网友:
飞越680机架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