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平衡充显示REVERSE POLARITY,怎么搞?

楼主(2014-04-26):
插上电源就显示REVERSE POLARITY,淘宝店主说可能白色的侧板那一边的正反面有焊烧坏了,我拆开没看到里面有烧坏的痕迹,充3s的电池还能充,怎么消除这英文?

网友:
用并充板了吧

楼主:
买了,没用过,用的是一拖三的充电线来充3个1s的电池

网友A:
输入电源是多少伏?B6充电器有一个倍压(升压)电路,输入电压低于充电电池电压时,电器转成倍压后再脉宽调压充电。如充电电压与电池电压相距太接近时,充电器电路翻转错误,报警,提高或降低充电器输入电压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买了,没用过,用的是一拖三的充电线来充3个1s的电池

另外可能是光接了平衡线,没有接总电源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电源是多少伏?B6充电器有一个倍压(升压)电路,输入电压低于充电电池电压时,电器转成倍压后再脉宽调 ...

15V6A,90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可能是光接了平衡线,没有接总电源线。

没有接总电源线,充不了电的

网友:
楼主我的也是一样的情况啊,我的是反接烧7805之后换7805再插电就显示这个了,请问卖家说的焊可能烧坏的位置是哪里呢?

网友B:
你送回来帮你返修一下,小问题一个..

网友:
电源插反了

网友:
这是电池接反烧了电路!

网友(2014-11-05):
输出端连接电池的极性错误

网友(2015-06-08):
引用 网友B:
你送回来帮你返修一下,小问题一个..

我的b6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C:
板上一根线烧了 两个红圈里面的焊点间飞根线就好了我是一次先插的平衡头,然后插T插的时候正负极不小心碰了下,就这样了,百度了下,自己焊好就复活了

网友D:
能上一张焊接好的图吗,或具体点那个点。圈的范围不明确,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能上一张焊接好的图吗,或具体点那个点。圈的范围不明确,谢谢。

不知道你的B6是不是和我同个版本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的B6是不是和我同个版本

请教一下b6线路板是怎么拆出来的?线路板左右能移动,但是被按钮卡住不敢硬拉出来。

网友C:
按钮拔出来就行了~~!

网友:
先把侧板打开,再把那个白色的柱子取下来,然后就可以把板子取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b6线路板是怎么拆出来的?线路板左右能移动,但是被按钮卡住不敢硬拉出来。

先取侧板,再取白色的按键柱子,最后就可以推出那个主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板上一根线烧了 两个红圈里面的焊点间飞根线就好了我是一次先插的平衡头,然后插T插的时候正负极不小心碰了 ...

你好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牛啊。。

我的B6貌似就是你店里买的
一次先插的平衡头,然后插T插的时候不小心正负反过来碰了一下,然后就出现楼主的情况。后来拆开一看,pcb上一根线烧了,就死马当活马医,自己焊了根线,没想到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钮拔出来就行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取侧板,再取白色的按键柱子,最后就可以推出那个主板了。。

好的!谢谢!!!

网友(2015-10-30):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b6线路板是怎么拆出来的?线路板左右能移动,但是被按钮卡住不敢硬拉出来。

把按钮拔了呀

网友(2015-12-11):
我也是这样,楼主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