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入手鹰眼 三轴航拍两段

楼主(2014-04-26):
先上图吧

网友A:
这三个桨怎么平行呢???

网友B:
画面干净无果冻,好机~~~~~~~~~~~~

网友:
绝对高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三个桨怎么平行呢???

我猜是不是通过力臂解决自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猜是不是通过力臂解决自旋

尾巴上有个舵机 尾电机可以左右偏转方向 从而实现的转向 结构复杂了点 但感觉飞着更有意思哈
可以参照我原先的制作方式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1486&extra=

网友:
创意大大的好啊,直接把尾电机装在大舵机的机臂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巴上有个舵机 尾电机可以左右偏转方向 从而实现的转向 结构复杂了点 但感觉飞着更有意思哈
可以参照我 ...

学习了

网友:
还是木杆的好啊。简单实用好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面干净无果冻,好机~~~~~~~~~~~~

呵呵 我用的是flite test节目里的那种钢丝减震法 简单 效果好啊

网友:
怎么飞的

楼主:
看屏幕飞的。。。。

网友:
这个必须顶一个!

网友(2014-07-17):
羡慕啊,新手学习了~~~

网友:
学习中~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