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们,教我怎么拆开这种铣床的铣刀

楼主(2014-04-26):
真的烦死了!前阵子买了部铣床一直没时间弄,今天休假想玩下!电源又不会接,铣刀又拆不掉!我真郁闷死了,再不行我就白菜价给扔出去了!我的和这部型号一样的,就是外观美这么新

网友A:
有个吊杆   最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吊杆   最上面

我用扳手拧,下面的铣刀会一起转动,无法拧开!我观察了下,应该装的是弹簧夹!可是我无法拧开那螺母!有没好点的方法可以吧螺母拧开??

网友B:
主轴是空心的  上面应该有拉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轴是空心的  上面应该有拉杆

拉杆我卸下来了,但是螺母很难拧开,铣刀是用弹簧夹夹紧的!有什么好方法能把螺母拧出来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拉杆我卸下来了,但是螺母很难拧开,铣刀是用弹簧夹夹紧的!有什么好方法能把螺母拧出来么

拍个图看下细致才好说。如果是R8的先将拉杆上回去,然后松开1-2圈,用锤打下拉杆头弹簧夹头就掉下来了。

网友:
还是先上点油吧,估计是锈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拉杆我卸下来了,但是螺母很难拧开,铣刀是用弹簧夹夹紧的!有什么好方法能把螺母拧出来么

好吧  这个有专用扳手......

网友C:
这种确实是有拉杆的,先把拉杆装上,锁上几圈,敲一下就可以下来了!

网友D:
在顶部喷点WD40等几个钟把拉杆拧几圈回去再用一个橡皮锤大力点敲拉杆的顶部螺丝帽估计一会就 松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顶部喷点WD40等几个钟把拉杆拧几圈回去再用一个橡皮锤大力点敲拉杆的顶部螺丝帽估计一会就 松下来了

楼上大师说的太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确实是有拉杆的,先把拉杆装上,锁上几圈,敲一下就可以下来了!

+1

网友(2014-06-26):
白菜价扔给我算了。我收下。

网友(2014-11-04):
多少米 收了

网友(2019-02-24):
引用 网友C:
这种确实是有拉杆的,先把拉杆装上,锁上几圈,敲一下就可以下来了!

这种方法应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