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26CC发动机调式问题请教!

楼主(2014-04-26):
最近购入强劲30CC汽油船一艘不带离合器!磨合已经磨了大约5箱油都是25:1的比例磨合的!磨合时都是用自来水直接通到冷却水路,现在出现一个问题。
具体如下请有经验的朋友教我!
我的化油器设置大约是高速油针H的位置约为1.75圈   低速油针L的位置约为0.75圈 因为船不带离合器所以发动机的怠速稍微有些高!在岸上调试0-30%加油门反应很灵敏!30%-60%油门也很灵敏 过了60%以后发动机的响声感觉已经非常快!非常响了!自我觉得发动机的高速基本也出来了。 今天去池塘试水,问题出来了:
怠速时船在水中行走正常不熄火!0-20%油门推动时发动机响应会延迟1-2秒左右才会转速上来,过了30%油门以后发动机速度响应灵敏可以看见船的加速非常快,关油门也非常灵敏,但油门从30%往下降的时候又会出现1到2秒的延迟时间。这是怎么回事请朋友教我!谢谢了先!

网友:
富油 关H油针

楼主:
是高速油针富油吗?要是高速富油了那为什么发动机高速是反应还很快也比较灵敏呢?

网友:
发视频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高速油针富油吗?要是高速富油了那为什么发动机高速是反应还很快也比较灵敏呢?

LH一起调   船看最高速的  又不看中速的 你以为空模发动机啊

网友:
低端发动机就是这样,我有一个搞得我想死

网友:
我的华盛26CC怎么也调不了高速,油门拉尽排气管声音很就像排不出一样

网友:
朋友,船在下水有负苛下化油器的空气吸入/混合比率是有不同变化的 ! 岸上空调是不準的....
如一般油針可先调 L 怠速針一圈1/3,H 高速针—圈3/4,左右 !!
机器磨好了再调整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对,好久没见了,陈兄。还好

网友:
把船放水里一点点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