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的人请进。GH3严重问题。。已经影响飞行安全!!!

楼主(2014-04-26):
      DJI 的GH3云台去年购入。。当时是预定的。。算是第一批小白。。当时到手后装在八轴上。。试飞一切正常。。但是只是感觉手感比Z15N差 ,其他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因为一直有Z15N+六轴在打主力!所以GH3只使用了3次。今年由于客户对画质的提高,不得不淘汰掉5N。转而使用GH3为主力。飞行次数多了  问题开始体现。在4月23日的一次拍摄中。。换电池从新通电后,自检完成。在云台手未做任何操作的情况下,云台Z轴开始疯狂高速旋转。当时被搞得莫名其妙。赶紧拔电。。从新通电后正常使用!以为是偶然复位不良,并没有太在意!在今天的拍摄中,转场后开始通电,云台自检完成,云台手切了一下复位!云台俯仰轴立刻高速旋转。拔电都没有来得及 ,把相机的显示屏甩出,打坏,还直接从相机上打掉了!但是云台俯仰轴依然高速旋转!拔电后才得以停止!当时事情发生得太突然 ,根本没有心理准备。被搞得莫名其妙的。损失相机显示屏和排线!后来换了另外一个相机,完成了今天的拍摄。晚上看到有新固件!于是更新!更新后刻意测试了这个问题!俯仰轴只要连续旋转几圈,,圈数随机。不确定是几圈会出问题,连续旋转后要么云台全部停止工作(这是最好的),要么俯仰轴就开始狂转。还好这2次都是在地面出现问题!要是在空中出现这样的问题!大疆你想过会有什么后果吗?这就是我花1W多买来的云台!空中如果这样转你知道有多大的震动吗?我作为大疆的忠实客户感觉真的很伤心。。。我不知道其他客户的有没有这样的问题!但是我真的很想你们能解决掉这些问题!以前的Z15N的性能怎么就不能在GH3上面体现。既然你们有Z15N的技术为什么会把GH3云台搞成这副造型!我真的没搞懂你们是怎么在做这个专业的产品!哪怕是你还是以前Z15N的价格,只要有这样的性能我想很多专业客户还是一样会毫不犹豫的买!但是这样的产品用着真的很头疼!而且我相信你们也知道GH3不仅仅只是这一个问题。希望你们能尽早解决这些问题!

网友:
不知道大疆有没有做Z15-GH4云台或者GH3云台的彻底升级的打算,目前GH4已经发售,它的出现将颠覆无敌兔独占武林的境遇,毕竟高端的摄制团队4K是首选,如果有了GH4,那么大疆的云台是否能马上跟的上?我也在等针对GH4的云台啊

网友:
我的GH2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但是确实听说z15N系列是非常不错的,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扔求JB了,垃圾货

楼主:
有没有朋友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发表情太不专业了吧!!

网友A:
我也在等针对GH4的云台啊,不是通用的GH3的吗

网友B:
听说z15n的硬件比现在的任何z15都好!无刷电机不同了!

楼主:
确实通用。。。但是这样的云台你敢用吗?今天打坏一台GH3!!

网友:
Z15N使用MAXON伺服电机加上IMU,那个效果真心无敌,俗称“神台”。后来出的5D,GH3云台就换成编码盘加国产伺服电机了,用着总感觉效果没那么好。“真心怀念当Z15只有N和G两款的年代”。

网友C:
楼上说得对,2013年前的Z15N与Z15GH2都是使用的瑞士原装进口MAXON电机,一个要1000多。
现在dji迫于生存,改换了70元人民币一个的电机,性能当然会差很多。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方向轴狂转 ,另外自检大多数时间通不过的,要抽它几下才行, 是真抽~~!

网友:
这么做下去的话 谁还敢用?要钱给 何必自找死路走呢 GH4这么难吗

网友B:
gh3的问题真多啊

网友D:
狂转的这种情况出现都是由于滑环接触的问题,  风沙,灰尘进入都会影响到滑环的接触不良,楼主可以发回检测一次。

网友:
给钱你们也不改进?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在天空中飞着飞着自己就狂转啦,落地都是用手接的飞机,就怕晃动太大导致炸机,我给大疆返厂,大疆看啦我的视频后免费给维修的,不过维修回来后也出现得来回拔插几次云台才定位的情况,为啦解决这样的问题不耽误飞行我已经备啦4个云台,没办法呀,返修的时候不能耽误飞行!

网友:
严重要求大疆召回问题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狂转的这种情况出现都是由于滑环接触的问题,  风沙,灰尘进入都会影响到滑环的接触不良,楼主可以发回检测 ...

   请大疆正视这个问题!而不是搪塞。。我的云台到目前为止飞行次数不过50次左右!以前因为是5N打主力。现在是GH3打主力。现在飞行密度大了才发现了这个问题!如果硬要说滑环有问题那么也只能说明你们用的滑环质量有问题!我的5N云台使用快2年了 !各种环境都飞过!也没有出现滑环的问题!当然飞行后的保养很重要!而且我在帖子里面说得很清楚,现在的狂转是可以通过人为操作来实现的!第一中方法   让复位状态下相机向下    想云台自检完毕后 切复位  相机以很快的速度向下  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一旦出现这样的问题   就会很严重   云台俯仰轴会超高速旋转  而且加速很快!基本相机屏会被打坏!本人已经损失相机屏和排线。。第二种方法   云台自检完毕   俯仰摇杆打满  让云台俯仰一直转   当转2圈以上时就有可能出现2种现象    一种是直接停止工作     第二种就是自动连续旋转  慢慢会越转越快    其他轴不受控制。。。我现在使用时尽量不触及这2种操作方式!但是问题是绝对存在的!而且应该不是什么滑环 !而是你们的程序有问题  不完善!我就没搞懂你们以前Z15N的技术去哪里了?各位模友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明明成熟的云台技术怎么会搞成这样!

网友:
我5n和gh3云台也都有,俩云台没有一个完美的。5n云台遇到的问题是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偶尔会突然动一下,没有规律,无法避免,很愤怒。gh3云台遇到的问题是:1、操作非常生硬(软件里看,打杆读数到220-230,云台才开始动,继续推,动速度增加很快,非常难以操作缓起缓落),新云台啊,到手20天,发给厂家,检测说没有问题,但是回复说给调了,并说马上出新的固件,也就是大家看到的网站上的1.6固件,我的云台显示的是1.5固件,好,这个问题算解决了,耽误了半个月。2、航向电机的高频音很大。云台水平放置,控制转动航向,在间隔角度上电机传来明显的高频沙沙声,例如一圈360度,等分10份,那么间隔1份的5份就有这个声音,技术支持说算正常,但是5n的就没这个问题,等明天继续问别的技术。还有,我新gh3云台寄回,竟然查出来hdmi排线不良和平衡不对。。。
希望大疆对质量控制这一块加大点管理力度和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大疆正视这个问题!而不是搪塞。。我的云台到目前为止飞行次数不过50次左右!以前因为是5N打主力。 ...

你好,谢谢指出两种导致可能性,我定会将您反应的情况与相关的工作人员汇报并告知结论。  如楼主频繁出现高速旋转问题,建议先将云台发回进行检测维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朋友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发表情太不专业了吧!!

发现dji的产品出问题都是同时的,哥们我陪你,前段时间出现过一次,这次假期回来彻底疯了,还是在天上的,留视频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等针对GH4的云台啊,不是通用的GH3的吗

真勇敢

网友:
用零度的吧

网友E: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之前我发过贴。
我的Z15 GH3更有意思。装上相机以后,悬停一切正常,然后只要前进或是后退,云台就会向右倾斜,后来客服说要我升级,我也升级了,升级了还好一些,现在不只是向右倾斜了。在地上就是向左倾斜,然后起飞以后回中,然后动方向就向右倾斜了。大家自己看视频吧

http://www.tudou.com/v/cEFnFeZkVfM/&rpid=65781714&resourceId=65781714_04_05_99/v.swf

自转的问题我也碰到过,而且非常的郁闷,还是买回来的第二次飞行就碰到了。第二次飞的时候,通电,先是Z轴疯转,马上断电,再上电,接着就是俯仰疯转,结果把相机屏和闪光灯甩出来了,屏卡在云台上才停下来,全新的相机,闪光灯边角塑料破相。我想请问一下,如果当时要是把我全新的相机搞坏了,这个我是不是可以找DJI所赔呢?现在Z15-GH3在我这里是问题不断。
联系客服,客服要求返厂,我目前手里有二个航拍等着GH3飞,我怎么办?这损失要怎么办呢?

4月底购入的S1000铂金版+WKM+Z15-GH3+IOSD2

买回来的全新GH3直接破相,哎。DJI,让我说什么好?你总不能说我是重点没放好吧?你总不可能说是有干扰吧?
而且让我更郁闷的事情是,我华科尔的D10和D7放上去做云台控,D10竟然会对不上频,非要切换到一个空模组上断电,再开机才对的上,然后再切回Z15的模组就好了。
D7更奇葩,遥控距离只有260M。
不要说是我控的问题,二个控都是从别的多轴上移过来的,都是拉过距的。

DJI!说法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之前我发过贴。
我的Z15 GH3更有意思。装上相机以后,悬停一切正常,然后只要前进或 ...

这个遥控距离的影响应该怨不上DJI,有可能是新飞机的电磁环境复杂了,导致了交叉干扰,可以重点检查图传或者调整接收机的安装位置

楼主:
LS说的距离问题可以理解  和DJI无直接关系。。但是狂转这个问题必须得尽快解决!LS只是相机破相   。。我的直接屏都打掉了  。。你可以想象俯仰轴有多高的转速!DJI老是让返厂   返厂你们解决问题了吗?为什么以前的Z15N G就没这样的问题!技术照理说应该越做越先进  。。你们到好。。。越做越回去了!

网友:
换别家的云台产品吧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先给帖上,好怕怕被删帖哦

网友:
GH4可以装在GH3上用吗? 求大神出现解

网友:
刚刚最后一个航次,下降回来途中,疯狂的相机再次上演,欲与桨叶试比快,只叫他人意恐疆

网友F:
飞了三个月云台疯狂转遇到过两次,都在地面,对飞机震动很大,拔电恢复健康!空中未遇到过!不过想想很后怕!手感什么的真心不比5N云台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飞了三个月云台疯狂转遇到过两次,都在地面,对飞机震动很大,拔电恢复健康!空中未遇到过!不过想想很后怕 ...

要重视爱啊,当心空中转出事,估计也离转不远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要重视爱啊,当心空中转出事,估计也离转不远了

如何才能重视DJI会给换新吗,送去反场肯定说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何才能重视DJI会给换新吗,送去反场肯定说没问题

说的贼tm的对,返厂竟然说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得对,2013年前的Z15N与Z15GH2都是使用的瑞士原装进口MAXON电机,一个要1000多。
现在dji迫于生存, ...

难怪问题多!

网友(2014-05-26):
引用 楼主:
请大疆正视这个问题!而不是搪塞。。我的云台到目前为止飞行次数不过50次左右!以前因为是5N打主力。 ...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7894

网友:
此版反应问题竟遭删帖

网友:
同感啊,我的GH3转坏了,还没修回来,GH3返厂了,不知回来怎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