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尔曼”主动轮---滚针轴承

楼主(2014-04-26):
原本准备用128ZZ轴承固定,无意中突然发现这个滚针轴承非常适用“谢尔曼”。

车体只需扩孔0.5mm轴承直接塞进去效果很理想,配合紧密无需其他固定。

只是轴承型号忘记了,好像是477吧,确定后再告诉有需要的车长。(用同事旺旺买的)

网友A:
这个应该算滚针轴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算滚针轴承吧

对,笔误了我纠正。

网友:
滚针轴承的缝隙还是比较大的,容易进沙

网友B:
是不是我看到侧面写的JAPAN?

网友:
都有点想买个谢尔曼来改着玩了,楼主这台质量如何?

网友C:
这招很不错!我是前几天才想出这个办法,不过,我是用在豹G上的,驱动轴不好入,所以做了个活的法兰,不用扩孔,方便拆卸。

网友:
都不错。但是还是轴承来的好。这个容易进灰尘。但是这个应该比轴承耐磨

网友:
这个防尘不好啊!!容易磨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招很不错!我是前几天才想出这个办法,不过,我是用在豹G上的,驱动轴不好入,所以做了个活 ...

我也在改豹G,现在正在改造首下装甲的角度

看到你的摇臂用补土加强了吗?在改扭杆?想问下你的扭杆用多粗的钢丝?扭杆初始角度设置在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我看到侧面写的JAPAN?

确实,我也是上传后才发现的。5iMX 我爱模型这的坦克上唯一的进口部件鸟:)

网友:
不如来两个滚珠轴承并联

网友:
你们都是人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