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v1000的电机配1045的4叶桨行不行?

楼主(2014-04-26):
kv1000的
电机
配1045的4叶桨行不行?做4发C17,翼展1.6米,电调和
电池
该用什么参数的?

网友A:
负载大了点。。。。会比较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大了点。。。。会比较热
三叶9045桨怎么样?

网友B:
我950kv 载1047的浆

网友C:
如果只是2212级别的1000KV,带4叶1045,烧就一个字。带7寸四叶还差不多。

楼主:
那2216级的KV1250电机带三叶8040桨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