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TM U5,感觉挺好的啊,楼主可以和厂家反映一下
引用 网友B:
一般有钱人都是这么玩的: 用全进口的配件去厂家定制10个,然后挑起中最好的6个,4个用,2个备用。{:1_61: ...
引用 楼主:
有钱人应该是这样玩的,全资买下这个厂,然后安排员工在生产的上万个里面挑4个最好
引用 网友B:
哈哈,标准的抬杠。 我定了几个f4006,传说中的屌丝神器,打算买点好的轴承,看看能否让他上一个档次 ...
引用 网友C:
4006便宜好用,新的就打算换轴承啊? 来自安卓客户端
引用 网友D:
飓风的电机挺不错的,我用过4108配H4机架,做工确实很细腻,不过朋友说3508的做工就不太好了。朗宇的3508不 ...
引用 网友B:
轴承也不贵,淘宝上好点的也就是3块一个,一个电机才6块钱。等弄完了,做个测试视频上来。
引用 网友C:
不换不也能用吗?我现在都想换4006,2212太不给力了。 来自安卓客户端
引用 网友B:
能用,等坏了再换呗。 我定制的f4006,出轴是螺纹,直接拧4mm螺母就行了,不用字弹头。
引用 网友E:
恒力就重量轻,质量很一般

网友F(2014-04-27):
用了一段时间的TM:3110,3508 3515 3520 4014都有一套或者两套在手里,外面普遍好看,出去在飞友们面前装逼不错

在我的四轴和恒力4225比过,同样起飞重量(2100G),同样电池(4S5000 ROC),装TM1240碳桨,3110KV780续航被4225KV610秒杀,差距是几分钟。

性能也没有啥特别出彩的地方,但那价格,好吧,性价比不行。

去年1111发现花牌在做活动,4010电机111一个,赶紧买了16个,性价比杠杠的

前一段时间玩X8 Y6,电机开销不小,结果又盯上了给DJI代工的银燕电机

3515 4114都只有不超过200的价格,性价比绝对好,两种规格的各买了几套

我觉得比TM电机差的就是外观的质感了。

网友:
厂子在江西?江西哪里啊

网友:
集思广益

网友:
看中那个鼠票

网友:
其实就是投入和产出的问题,刚开始细致后面有了大量的客户了,就那么回事了/

网友:
零缺陷率的产品,地球上应该是不存在的。

网友G:
学习了,玩多轴的都是土豪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朗宇和恒力的都用过,感觉还行,朗宇的电机这个价绝对值,恒力电机的引出线是直接将漆包线引长外面套一个 ...

楼主用过happymodel没有   看泡泡老师视频这款电机动平衡超恒力 朗宇  求真相

网友:
以前说电机的效率主要看大小,别人都不信,其实不过如此而已,TM给我的感觉很好,重点就在动平衡上,我很少能把动平衡做到那种境界的,还有就是TM的端盖,MN系列的端盖,那个估计要用5轴联动的才能加工,后来新出的那几款,就不一样了,那个端盖的成本很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了一段时间的TM:3110,3508 3515 3520 4014都有一套或者两套在手里,外面普遍好看,出去在飞友们面前装 ...

我也有这样的体会,TM真的只是看着好看,装逼还行,但是用着根本没啥特别的,如果考虑到他们的定价,根本就不值。蝎子其实也差不多,感觉能让人期待一下的还是只有KONTRONIK了

网友H:
刚刚进了套朗宇X3108S 720KV发现电机里有蓝色的胶本想用刀抠掉,从这个贴里得知是保做平衡用的,是这样的吗?另外电机底部线圈处有乳白色的胶状物有的干了有的还有些粘稠,请问是润滑油还是热熔胶?不会电机有问题吧?

网友:
我看老外做动平衡都是用3m的电工胶带,很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刚刚进了套朗宇X3108S 720KV发现电机里有蓝色的胶本想用刀抠掉,从这个贴里得知是保做平衡用的,是这 ...

电机转子上蓝色且硬的是平衡胶,当然有的平衡胶也有灰色的。千万别抠掉,不然震起来你就知道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能用,等坏了再换呗。

我定制的f4006,出轴是螺纹,直接拧4mm螺母就行了,不用字弹头。

F4006  在哪可以定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定制f4006多钱一个?淘宝有卖的?

东西还没到手,不知道好不好,等我用了再说,just be patient

网友:
引用 网友I:
F4006  在哪可以定制啊!!!

东西还没到手,不知道好不好,等我用了再说,just be patient

网友J:
引用 网友B:
你发现没有,很多电机品牌,固定翼的要比多旋翼的做工好,价格低,最大的区别就仅仅是装桨的方式。

其实我觉得是因为多轴刚起来..相对于固定翼...
所以很多人玩这个就是在烧装备..厂家当然也原因跟进消费者的观念了...
我xxd2212 都炸了无数次了..照样那么飞..当然航拍是不行了..
但是说实话..如果不航拍..就那么飞飞玩玩..有必要要那么低的振动值那么高的稳定度嘛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其实我觉得是因为多轴刚起来..相对于固定翼...
所以很多人玩这个就是在烧装备..厂家当然也原因跟进消费 ...

明白人。
普通玩家没必要砸钱和专业人士或者商用的看齐,各有各的玩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转子上蓝色且硬的是平衡胶,当然有的平衡胶也有灰色的。千万别抠掉,不然震起来你就知道了。

没事,不行大不了用电工胶带做动平衡,美纹纸貌似也行。就好像轮胎的动平衡,美纹纸是5g的铅块,电工胶带是10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蝎星无匹配电调,原厂都带BEC,不敢用。。。然后不清楚哪个牌子的可以扛过t motor

看来你是没听说过KONTRONIK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你是没听说过KONTRONIK

听说过,传说中的K牌,生产最好的电调,电机是F3C里比较好的,但不知道它也做多轴电机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电机转子上蓝色且硬的是平衡胶,当然有的平衡胶也有灰色的。千万别抠掉,不然震起来你就知道了。

谢谢了,蓝色的胶是介于转子硅钢片之间的吗?我说的那个乳白色的东西是在定子线圈和底部轴承之间的那个部分,我买了6个电机只有1个电机出现了稀乎乎的另外5个电机也是乳白色的但是已经变硬了,我搞不清楚到底是热熔胶还是轴承里的润滑油脂.还是先上的热熔胶然后轴承里的润滑油脂流出来盖在热熔胶上.我害怕电机运转变热之后润滑油脂会不会流到线圈里造成短路!另外还想问下:1.FUTABA T8FG对应NAZA V2时用S BUS的话接收机R6208的工件模式设置成常规模式还是高速模式?                      2.NAZA V2的支架杆与上盘之间的旷动(注意不是GPS支架与GPS模块之间的连接)怎么解决?                               3.第一次在大疆NAZA V2使用朗宇X3108S电机和好盈铂金30A电调是否在做油门行程设置和恢复电调出厂设置,如果油门行                    程设置要做的话是一个一个分开做还是与NAZA V2连接好后一块做?                         新手问题较多麻烦你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F:
用了一段时间的TM:3110,3508 3515 3520 4014都有一套或者两套在手里,外面普遍好看,出去在飞友们面前装 ...

看来钓液也理性了,不做装13达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看来钓液也理性了,不做装13达人了

擦,钓爷穷人一个,所以需要偶尔装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朗宇和恒力的都用过,感觉还行,朗宇的电机这个价绝对值,恒力电机的引出线是直接将漆包线引长外面套一个 ...

话说双天也是这样的,哈哈.不过个人比较喜欢这样的做法,,少一道焊接工序,少一个隐患点.

网友L:
引用 网友F:
用了一段时间的TM:3110,3508 3515 3520 4014都有一套或者两套在手里,外面普遍好看,出去在飞友们面前装 ...

阿?给DJI做OEM的是银燕??

楼主:
引用 网友L:
阿?给DJI做OEM的是银燕??

你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谢了,蓝色的胶是介于转子硅钢片之间的吗?我说的那个乳白色的东西是在定子线圈和底部轴承之间的那个部 ...

有点电机为了防止线圈在使用过程中发生移位或磨损,会在绕好线后在间隙中填充树脂,但是不知道你具体描述的是怎样的,最好有照片
1.6208用常规模式,高速模式只能是1到6通道输出,一般是用于直升机的;
2.杆与上盘间要用AB胶粘牢,先混合好AB胶,然后在上盘的孔中填充一些,把杆插进去,要压紧一会,把空气排出,静置半小时左右;
3,新买的电调在第一次使用前都要先设置油门行程,油门行程不能连上飞控后设置。把电调逐一插到接收机三通道,先把油门杆打到顶,上电,响两声后拉低

网友:
我这有两套,TM和朗宇,不上桨推油摸机臂,明显朗宇振动大于TM

网友M:
楼主知道的这么详细,请教下TM的电调那家代工的?看起来和好盈很象

网友:
0.0 好吧,我只知道自做自卖的电机厂家 也就 恒力,朗宇,双天,GS,pluso,,,,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知道的这么详细,请教下TM的电调那家代工的?看起来和好盈很象

恭喜你说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了一段时间的TM:3110,3508 3515 3520 4014都有一套或者两套在手里,外面普遍好看,出去在飞友们面前装 ...

银燕我也有,什么都好,就桨夹螺丝太容易滑牙了,现在取不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同级别电机效率都那么回事,高不到哪儿去低不到哪儿去,关键就在谁的平衡做得好。用了好多电机,感觉还是朗 ...

你是命好吧!我刚买的8个朗宇4112震动可不能算小呀!自己调试动平衡不行后发回售结果给我发回来后上机检测还不如原来呢!(机壳上自己平衡时粘的胶还都原样在)唉!售后也很不咋样,以后相信谁呢?

楼主:
发现这帖子变成各品牌电机抱怨贴了

网友M:
TM电调是好盈价三倍,用料和做工也比好盈自身好,还有Xa650Pro原配动力好盈代工的用料也比好盈铂金的要好,虽然Xa的电调实际使用效果很拉圾,做工还真没说的,线性响应也比好盈自身好

好盈有这个能力为何不出比铂金版高端点的电调?

你别说我问题还真多,比如AKE到底是干嘛的?做电池?电机?电调也在做!本行是什么?

再说回TM吧!TM的转子机加精细程度比朗宇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朗宇能看到清晰的车刀条痕,TM几乎没有,今天再次摸一地TM和朗宇的震动对比,朗宇很均匀,都很震,TM有的震动大点,总体震动还是小于朗宇

楼主:
引用 网友M:
TM电调是好盈价三倍,用料和做工也比好盈自身好,还有Xa650Pro原配动力好盈代工的用料也比好盈铂金的要好 ...

AKE我就不太清楚了,有的事情嘛,没必要深究啦,好用就继续用,不好用就换个好用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AKE我就不太清楚了,有的事情嘛,没必要深究啦,好用就继续用,不好用就换个好用的

深究的目的就是想找到更好用更耐用做的,比如Xa的电调害我摔机二次,后换好盈本身铂金,不堵了,但感觉线性响应不太理想,想整TM原配电调,一看样疑似好盈代工,,,,,

楼主:
引用 网友M:
深究的目的就是想找到更好用更耐用做的,比如Xa的电调害我摔机二次,后换好盈本身铂金,不堵了,但感觉线 ...

好盈之前有一批电调也会堵转,那是因为这批电调用得MOS管开关频率的问题。不过总体说好盈算是这么多家中比较好的了,最少我个人很不喜欢中特威

网友O:
引用 网友B:
你还别说,上周去看固定翼飞行表演,真有老外这么做的。他的理由是:在里面万一甩出来一点就完了,在外面 ...

这种外转子电机,平衡泥在转子圆圈内部。转动的时候离心力是往外面的。怎么可能甩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O:
这种外转子电机,平衡泥在转子圆圈内部。转动的时候离心力是往外面的。怎么可能甩出来???!!!!

当然不可能甩到壳子外面,但是卡在转子和定子之间又不是不可能。5imx好像有人贴过照片,你可以搜搜。

网友P:
引用 网友N:
同级别电机效率都那么回事,高不到哪儿去低不到哪儿去,关键就在谁的平衡做得好。用了好多电机,感觉还是朗 ...

呵呵兄弟恒力电池早换了线了而且还是长线

网友Q:
受益匪浅,我想问问4006和2212是同一级别的电机吗?我现在一直是DJI 2212 (E300)我是不想做浆的动平衡、而且自紧浆方便。所以用2212
楼主这次的帖子看了之后好像让我走出了误区、我以为换了好的电机续航时间就会有质的飞跃、这个帖子好像让我觉得不是那么回事、还有楼主您说要换轴承、(我的四轴经常贴着马路大概1-2米距离低空航拍、以至于电机里面的灰尘非常多、对于电机的保养和维护有什么见解可以说说嘛?)
还有就是电机的平衡如何做呢?之前看见一个视频有介绍DJI S800电机做平衡、好像是手机上下载软件来用的、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方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了一段时间的TM:3110,3508 3515 3520 4014都有一套或者两套在手里,外面普遍好看,出去在飞友们面前装 ...

恒力4225KV610配APC1238和4S电池,简直就是BUG一般的存在,至今也没想明白为啥一个4S电机效率能那么牛逼。不过现在用这个电机的人越来越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呵呵兄弟恒力电池早换了线了而且还是长线

哦?那还真是不错,把恒力电机恢复在考虑范围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飓风的电机挺不错的,我用过4108配H4机架,做工确实很细腻,不过朋友说3508的做工就不太好了。朗宇的3508不 ...

飓风性价比很高。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点电机为了防止线圈在使用过程中发生移位或磨损,会在绕好线后在间隙中填充树脂,但是不知道你具体描述 ...

S BUS是什么的缩写,全称是什么?GPS和支撑杆与上下底盘之间用热熔胶可以吗?好盈铂金30A 用R6208接收机+好盈铂金30A+朗宇X3108S 进行油门行程设定时我是用电调直接接在了6208上又接上了电机用控进行油门设定,结果一试油门油门是反的油门杆在上面时电机不转,在向下时才开始转吓了我一跳电机也差点掉在地上,根据说明书上的现象说要调整遥控器设置油门通道的正反向,我调整后就正常了.控当时的状态是新建了一个固定翼模式在固定翼模式下调整的,可是后来我想了想,要是和NAZA连接后在调参软件里面要还是反向再调整的话会不会乱了?另外好盈电调那个与接收机连接头有三个颜色的线分别是分别是白红黑,正插反插都能插进去,有正反之分吗?如果插反了会有什么现象?是不是FUTABA T8FG在好盈铂金30A的油门设定过程中油门都需要反向?最后一个问题:在电调恢复出厂默认值时说明书上没有讲如何确认设定?在进入恢复出厂默认值的选项后有马达提示音****然后会有四组提示音出现,怎么确认恢复了出厂默认值呢?问题太多了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不可能甩到壳子外面,但是卡在转子和定子之间又不是不可能。5imx好像有人贴过照片,你可以搜搜。

都是在转子内圈上方,比较靠近浆座,那地方已经碰不到定子了。我的电机就是

网友:
今时今日,包装很重要。

网友:
T牌的电机就是宣传和外观做的好,另外就是炒作。实际上使用上根本没有明显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H:
S BUS是什么的缩写,全称是什么?GPS和支撑杆与上下底盘之间用热熔胶可以吗?好盈铂金30A 用R6208接收机+好 ...

S-BUS不是缩写,BUS在这里是总线的意思,前面的S是futaba给的一个代号而已,就好像JR搞了个XBUS一样。热熔胶不太合适,因为粘性差,容易脱落

楼主:
引用 网友H:
S BUS是什么的缩写,全称是什么?GPS和支撑杆与上下底盘之间用热熔胶可以吗?好盈铂金30A 用R6208接收机+好 ...

电调那个白红黑的控制线不能插反的,虽然现在的接收机一般都有保护电路,但是最好不要插反来试。白色是信号线,红色是电源正极,黑色是地线

网友:
不知道大家对更节能、响应更迅速更精准的电调有兴趣么
50%油门10A运行时电调发热量不到普通电调的5/100,由于发热极少,不用担心大电流烧电调,也不用带着笨重的散热器件。
采用十分先进的闭环控制算法使响应速度至少提高25%(视当前富余油门多少而定),速度响应性能以及抵抗各种外界干扰的性能甩出目前开环商品电调几条街,比PID闭环的也要好出不少。
由于电调响应速度大幅提高,多旋翼系统更加稳定,参数更加好调,整体响应更快,抗风性能更好,好吧这只是我理想中的电调,YY下

说道我们玩的模型电机,目前就见过一个很满意的,判断电机性能好坏的一个指标是手转动电机的时候看力是否是很均匀,不好描述,大概就是每一个“咯噔、咯噔”的力都基本一致,说明这个电机磁极和定子匹配的很好。这样的好处就是绕更少的线圈就可以达到要求的KV,这样带来的好处是很多的,比如在电机转一圈的过程中线圈里面的电流更加平稳均匀,这样力矩特性会比较好,发热也更少。

楼主:
引用 网友Q:
受益匪浅,我想问问4006和2212是同一级别的电机吗?我现在一直是DJI 2212 (E300)我是不想做浆的动平衡、 ...

4006和2212不是一个级别的;
进电机的灰尘根据不同种类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如果灰尘是那种很细小的土灰的话一般影响不大,用键盘清洁的那种吹气球差不多就能吹干净,现在的用的电机轴承一般都是有防尘罩的,大可不必担心灰进去。如果灰尘是诸如沙子之类的就得拆开转子弄干净了,因为沙子的硬度非常高且颗粒不小,有可能卡在转子磁钢与定子之间导致磁钢磨损或者磨穿线圈的绝缘皮导致短路等;
电机的动平衡是要有一台专门的仪器的,一般人想要靠手机传感器和相关软件做动平衡基本是没啥实际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