蝎子6s电机能用3s吗

楼主(2014-04-27):
闲置一个蝎子2221 2010kv的直升机电机,想用来飞固定翼,打算用3s电池,电调只有30a,会不会太小了,这电机本来是应该用6s电池的,6s下,最大电流是28a,那如果换成3s的话,电压降低了,电流会不会增大一倍啊?打算用7*5或者6*4的桨,这个到底能用不呢?最主要是会不会烧电调?

网友:
完全没力量

网友:
用在直升机上确实功率小了一点,用在固定翼上当然没问题。这个kV的电机3S下配6~7寸桨是比较合理的,不过重量比传统固定翼用的电机大一些,另外出轴方向是反的,和传统安装方式不一致。另外,30A电调确实最好是用6×4E或者EMP 6×5E的桨,APC 7×5E桨负载很大,有点危险。

网友(2014-07-13):
可以用来飞悬停,3D别想了

网友:
电机会很没力的,不建议这样弄,有可能烧电调的

网友:
不怕烧就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