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爽炸,现在该如何是好---

楼主(2014-04-27):
NAZA 爽炸,现在该如何是好---

如图连接后,天七接收机无反应,手摸NAZA有发热现象.难道是炸坏了,我把NAZA放在中性板,而且包裹泡沫双面胶
请各位模友分析分析

网友:
也许接收坏了呢?接电脑试试吧

网友:
连接电脑就显示问题了

网友A:
应该自我反省 ,悔不该当初用dji。同情楼主。

网友:
我的DJI  炸了2次了,,,准备换飞控了,,,在观望  大飞鲨

网友:
你飞之前要先接电脑一步一步慢慢测试的啊,等到全部测试好了,在检查机子的装配啊,之后才能飞啊,你这肯定是都没再电脑上调节好就胡乱上天的结果。
好好去大疆官网看看人家的设置视频,天地飞是模仿的FUTABA的,去看看FUTABA的设置就能懂个大概了

网友:
什么飞控都会炸的,原因层出不穷……设置与操作错误是炸机主要原因,楼主问题描述不是很全面,多试试

网友:
同情中,确实需要总结一下才是啊。

网友:
太着急上天了,下回要调试好再飞

网友:
接收机与遥控器的联通是首先必须解决的,这个问题不解决,上什么机子也会摔的。飞控外面不要附裹任何东西,那个东西没那么娇气。裹了东西,反倒害了它!

网友:
电子设备很少出故障,就像你的手机,没见它打着电话突然抽吧,硬件的安装是个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自我反省 ,悔不该当初用dji。同情楼主。

最近这是掀起一阵反dji的热潮啊,哈哈

网友:
什么飞控都会炸的

网友B:
楼上的几个差不多得了啊,要黑dji去疆版,这里黑有啥用
没看到lz用的电机都不是一个型号么?小的小大的大,lz别告诉我你四轴用了四种电机。
电机不一样,桨不一样的,就是坑飞控呢,全靠飞控来平衡姿态调整输出,自然就吃力了

网友:
那个飞控都会炸

网友:
高手都是炸出来的…

网友:
实际上naza工作起来就是会有一些温度的

网友:
我用DJI的没出过问题 操作出过问题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楼主你的电机都不一样。。不炸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几个差不多得了啊,要黑dji去疆版,这里黑有啥用
没看到lz用的电机都不是一个型号么?小的小大的大 ...

如果谁用郎宇2212与4215上天了,我也定会叹为观止

网友:
真的是DJI問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谁用郎宇2212与4215上天了,我也定会叹为观止

眼神真好,电机不一样楼主也飞,飞不起来怪大疆,还有人跟着一起黑,笑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眼神真好,电机不一样楼主也飞,飞不起来怪大疆,还有人跟着一起黑,笑喷。。。

不会吧,电机坏了,用郎宇来代替下测试电调,这也能被你们认为是插着郎宇2212和4215上天然后炸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吧,电机坏了,用郎宇来代替下测试电调,这也能被你们认为是插着郎宇2212和4215上天然后炸鸡

弄错了,向你道歉

网友:
如果买配件修不划算的话,不还不如能卖的卖了

网友:
楼主节哀...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没飞高过就小炸也花了200了。。。等有工作后就好了

网友:
出来混是早晚要炸的

网友:
naza工作起来是有温度的   刚入naza时为了避光 外面包了一层黑色胶带  下来以后一摸吓一跳   很热   索性不包东西   飞到现在好好的    再一个飞控直接3m胶固定在机架上   不用再加减震胶的

网友:
貌似dys和其他电机在混用,不炸就牛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