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求助dji 转向翻机!!

楼主(2014-04-27):
f550 2212
电机
1038桨叶 整机种2.4kg 今晚用4s飞一个起落 然后第二个起落是3s 左转向很平稳 右转向的时候突然机身大幅度摇晃 失控垂直炸机 损坏起落架
云台
目前不确定是否坏 。 然后拆下云台第二次飞发现右转同样机身摇晃严重 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Naza V2?
是

网友C:
求上视频~

网友D:
是否有测量当时电压? 低电压保护有开启?设置的电压保护是多少?

网友E:
换电池调整参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