铂金40A配蝎子2520-1880KV如何设置

楼主(2014-04-27):
蝎子2520配铂金40A 不知道电调该设多少的进角 还有多少的PWM 求使用过的高手指教

网友:
进角11.5,8khz

楼主:
谢谢!按照你的设置了,明天出去试飞看看

网友(2015-03-26):
引用 楼主:
谢谢!按照你的设置了,明天出去试飞看看

请问一下 参数调整之后,效果怎么样呀?

网友:
不明白。,。。。请教一下各位大神,铂金40A ,可为什么设置列表里就有3.75° , 7.5°, 11.25°,15°呢?并没有2楼所说的11.5°好像,难道不同的电机,进角选项都是一致的吗?
对于飞行效果来说,如果设成3.75°飞,跟26.25°飞----两种极限设置(铂金40A 450电直),分别会如何呢?电调设置默认进角是15°,默认PWM频率是12KHZ,如果改成8KHZ,飞行效果又会变成什么样呢?哪位大神来解疑释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