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电池问题

楼主(2014-04-27):
飞4200的 时间太短了 X5可以用5200的电池
想买花牌或达普 大家给个推荐 谢谢

楼主:
Formula全包头罩 有电机保护架 不知道能不能装上5200的

网友:
不戴头罩裸飞可以用5200

网友A:
其实X5最佳的电池死4400mah 45C左右足够飞4分钟了,5000装了电池保护架是戴不上头罩的,我之前发过一个视频专门说X5 formla壳子戴上了装5000容量电池的,但是未装电池保护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X5最佳的电池死4400mah 45C左右足够飞4分钟了,5000装了电池保护架是戴不上头罩的,我之前发过一个视频 ...

我朋友是挺暴力  用的60C的飞 就是3分钟不到 是C数太大了吗 是X5飞45C的足够了吗用45C是不是应该暴力差不多 时间还够4分钟呢

网友:
不带头罩飞,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朋友是挺暴力  用的60C的飞 就是3分钟不到 是C数太大了吗 是X5飞45C的足够了吗用45C是不是应该暴力差不 ...

具体要看电池的质量和当时飞行的转速了,转速太高也会耗电的。

网友:
品牌我推荐花牌

网友B:
啥时候出个X5II,把电池赛肚子里就好了。。。
等等,这不就是换桨以后的X4II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啥时候出个X5II,把电池赛肚子里就好了。。。
等等,这不就是换桨以后的X4II么。。。

我俩想法相似,一直在等类似的机器,内置电池的亚拓500或者新的X5,
亚拓短时间内估计没心思改了,以前等了很久的非耐都说存在各种细节问题,毕竟成本低,
X4II胖头鱼的造型不太能接受,X5很好看可是机身布局不喜欢,
何不借着X5这么旺的人气出个新版本呢,就算只出一个机身改装套件,估计买的人一抓一大把,

网友C:
来发表下一件,X5用5200的电池。
格式5300 30C,电池高但不长,戴上头罩刚好,就是电池太贵,而且30C感觉肉肉的,出了,C数高的没用过。
达普5200 60C电池略长一点,可以戴上头罩,先插好上面哪里2个孔并用卡子固定好,底部那2个孔插不紧,不要紧。(目前一直在使用这个电池)
HEL5200 30C和富力电池5200 60C电池长多了,带不上。所以也出掉了。

以上是我X5顶级版使用的一些看法,老款没用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来发表下一件,X5用5200的电池。
格式5300 30C,电池高但不长,戴上头罩刚好,就是电池太贵,而且30C感觉 ...

嗯  你用电池保护架了吗

网友D:
也来发表下一件,X5用5200的电池。
坏处,不上电池保护架还要戴上头罩,飞行中很容易电池碰到电机。x5电池基板窄,5000电池多出的重量,使得电池在飞行中晃动更加剧烈,电池绑带容易断开,为此射过好几次电池了。
好处,想起使用5000电池源于亚拓550飞机,重量要比x5多很多,桨却是一样大的,何不也用亚拓的电池规格飞一次,果然效果很好,时间长(全程疯狂摆能过4分钟、少摆几次就能过5分钟、专注飞,螺距控制柔和点竟然能飞到6-7分钟)电池温度几乎没有(有点夸张,基本上如此)电池温度低,寿命就一定会长。4200电池如果飞得暴力些会有烫的感觉。气势足,飞机的气势有一部分来自于惯性重量,越重的飞机,爆桨声越脆。(首先动力得够,蝎子电机够了)5000电池多出的重量使得飞行啪啪啪。。。
多扯一句,根据我的飞行体验,520mm桨即使再努力爆桨,也没有爆桨的感觉,用550mm桨就会轻易出来爆桨声。
电池我推荐你用格式、花牌、富丽。其余牌子不要用,即使再便宜,几下就完蛋了,单次成本要高于格式电池数倍。电池更加遵循一个道理,一分钱一分货,贪小便宜吃大亏。x5是个好飞机,请善待。。。。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你用电池保护架了吗

用了电池保护架,可以看我的历史帖

楼上对电池的意见我保留看法,我现在就用达普60C,另外想听爆桨那就飞700,我的X5就是为了练习,起码炸的起。
幸好我2个飞机都有

网友:
格氏4000的最好了,经验之谈,楼主别折腾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也来发表下一件,X5用5200的电池。
坏处,不上电池保护架还要戴上头罩,飞行中很容易电池碰到电机。x5电池 ...

问一个白痴问题,X5能用550桨吗?用不用改什么东西?

网友:
不能用 , 要加长尾管 , 放大尾桨 .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一个白痴问题,X5能用550桨吗?用不用改什么东西?

550的桨是520MM可以用

网友:
看来要爽还是要700级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