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特吧T14SG支持7点曲线吗 7点与5点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04-27):
福特吧T14SG支持7点曲线吗 7点与5点有什么区别

网友:
更细腻吧

网友:
点位越多,自然就越精准。

网友:
x9d支持17点

网友A:
要高手才能感受到那些差别,我们这些玩玩而已的,基本感觉不出来,纠结如此有何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高手才能感受到那些差别,我们这些玩玩而已的,基本感觉不出来,纠结如此有何意义

谢谢各位的回帖

网友:
没必要纠结

网友:
有条件就7点吧。

网友B:
14G是5点,可以用旋钮微调让曲线变得圆滑

网友:
多两点总比少两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G是5点,可以用旋钮微调让曲线变得圆滑

旋钮微调这功能 在控的菜单那个地放 怎么使用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旋钮微调这功能 在控的菜单那个地放 怎么使用 谢谢

就是那个RD旋钮,可以微调油门曲线。

网友:
其实 现在飞  直升机   3d  有 3点曲线就够啦   油门  都是定速的     飞 3d   貌似高手都是 一根直线     装机 装得好的话 上下螺距都不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