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D7E+HP100BL

楼主(2014-04-27):
      前一段时间入手了一台HP100BL,看到大大们各种爽飞,可自己折腾了几天,也没有爽飞过,有一大堆问题,特地请教各位大大!
     1.我用的是D7E,没有进行硬件改造,由于遥杆回中不为零,故刷了G大的固件,用原厂的高频头对频时,机机舵机在跳舞;改刷DEVATION固件,舵机在尖叫,行程到顶;拆下电池后,摸舵机发烫。最后刷D7E原厂固件才能正常对频。难道说的我一控走天下的梦想要破灭了?请教各位大大有什么好的办法,难道要刷SUV固件,焊接24L01+高频头?
     2.按原厂提供的参数,机机将离开地前,机身抖得历害,大齿盘也脱落。固定好大齿盘,强行离地,在空中机机也发抖。联系过厂家,说大桨偏软,检查大齿盘,磨损不轻。不知道发抖与大齿盘磨损有无关系?大桨有没有其实厂的可代替?
     3、大桨连杆好软,炸机后连杆变弯,十字盘也好软,大桨也软,想换成SCP的配件,不知道可否?
     4、电调用的是F330,板上有一个插座,是否为编程接口,针口如何定义?

     新人入魔,又是单飞,真是好困难。之前组装过山寨450,尾舵机是装在机身上,尾拉杆明显比尾管固定座要高,没法安装尾拉杆固定环,还有皮带与尾管相磨,大齿盘转起来高低不平,最终很是很勉强地飞起来。收了个二手的02S,想着六轴会稳定,结果换了不少配件,还是没有调好,一次炸机,直接把尾舵机的摇臂炸断了。最后看HP100的宣传片,想咱就休闲飞飞,也不搞什么3D,这种小六通结构简单,不用考虑双推,皮传、轴传、也不要排震什么的,搞过到手飞就没有问题了吧,也想到结果是这样!
     回过头看看,钱投了不少,水泡也没有冒一个,魔道之路真是困难!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网友A:
1.对SUv的最新固件升级,需要焊接24L01+高频头支持;这个我已经对频成功了;其它的问题对频飞机控制一切正常
2.f330的电池,里面有三根线,一根是地线;一根是串口RX;一根是串口Tx;需要用它联系USB转串口,然后插入电脑;运行程序BLHeli-Setup11201即可了;
3.另外,之前我也发现抖动,现在把电调改为NORMAL,用他们家的电池,把电池仓里塞点海绵试试.
QQ:36373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对SUv的最新固件升级,需要焊接24L01+高频头支持;这个我已经对频成功了;其它的问题对频飞机控制一切正常 ...

谢谢你的解答。请问你设置电调时,是直接从电调板上飞线,还是利用电调板上的插座连接?如果要用电调板上的插座,那么那个小插头叫什么,淘宝上如何搜?

还有它家的电池固定比较特别,插到底后,你会发现电池边上的黑色塑料块会顶住脚架,插不进。这时,你可以用力捏住电池两边的黑色塑料块,这样又可以插进去一些,这样电池就不会晃动,当然炸机时,电池也会飞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第三方固件当然要上高频头,d7e的高频头只有华科尔和dsm2接收能行

谢谢你的解答。我只是想给D7E刷第三方固件,而不改动硬件。我买的是499元的那个版,已经带了高频头。

网友C:
樓主,我用 D10 刷 deviation 3.0 加高頻頭,請問有無將 DEVO 改爲 PPM 對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主,我用 D10 刷 deviation 加高頻頭,請問有無將 DEVO 改爲 PPM 對頻?

我已经改为PPM了,估计配置有问题,能否分享一下配置文件?

网友D:
如果大齒盤磨損情況嚴重一定要換,否則加速到一定程度會嚴重抖動,我已經試好多次了。

我是D7E刷G大版本,我的行程參數如下請參考:
通道1 升降 高55 低55 EPA80 EXP50
通道2 副翼 高55 低55 EPA80 EXP50 (反向)
通道3 油門 高100 低100
通道4 方向 高97 低97 EPA100 EXP50
通道5 陀螺 高100 低100
通道6 螺距 高45 低45 (反向)

原廠電變設定定速,並且油門有設緩啟動,通常第一次推油門沒反應,收回推第二次才慢慢轉動,
建議等到轉速達到最高時才拉起機身離開地面,否則可能鎖不住尾巴。

网友:
关于电调的连接,如果是高手的话,也就十块钱,如果图便宜可买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6598019661  (65元).调口的时候要把电调从柱子上取下来。其实我还是觉焊接24L01比较容易,淘宝上应该有人帮焊才对,问问驭风科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改为PPM了,估计配置有问题,能否分享一下配置文件?

不是配置的問題,轉了 PPM 後通道會降至六通,要將控內的通道升至八通,七通都唔得,然後開高頻頭開機就能成功對頻,我也攪了一晚!

网友E:
可以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配置的問題,轉了 PPM 後通道會降至六通,要將控內的通道升至八通,七通都唔得,然後開高頻頭開機就 ...

谢谢你的提示,今天重刷G大固件,PPM+八通道,马上ok!由于大齿盘磨损未更换,故只是简单试转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飞吗?

没问题,可以飞了,看来小飞机也折腾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提示,今天重刷G大固件,PPM+八通道,马上ok!由于大齿盘磨损未更换,故只是简单试转了一下。

樓主不用客氣,我今日也試用刷了 4.0 的 7E 加高頻頭,發覺版面多了PPM in,又要將它 disable 才能對頻,Deviation 有很多版本,不同版本可能有不同設法。

网友:
LZ能加个QQ教教我嘛  我这个插上以后也是咔咔响  舵机齿轮都掉了好几次了。。393881630

网友:
我的飞机 飞了一电还好好的 换了一块电池就对不上频了  高频头的那一个灯一直闪  怎么回事真的吗大神

网友:
感觉设置好像挺麻烦呢。

网友F:
你好LZ,我们只测试过D7E原固件,对频和飞行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LZ,我们只测试过D7E原固件,对频和飞行都没有问题。

D7e原厂固件当然没有问题,但是我的d7e摇杆回中很差,不为零,做了摇杆校准也不行,所以才想刷第三方固件。另外外建议电调可根据用户选择定速或不定速。动力大猛对新手不是好事。

网友F:
引用 楼主:
D7e原厂固件当然没有问题,但是我的d7e摇杆回中很差,不为零,做了摇杆校准也不行,所以才想刷第三方固件 ...

我们会继续测试,找出高频头与D7e其他固件的兼容性问题。
另外,定速方面是考虑到对3D飞行性能的提升,缺点是普通飞行的转速过高且时间会变短。我们将继续测试更好的方案,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LZ HP100BL是大嗲航模买的吗?

网友:
Lz加我QQ把124756685,我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大齒盤磨損情況嚴重一定要換,否則加速到一定程度會嚴重抖動,我已經試好多次了。

我是D7E刷G大 ...

具体怎么调的?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们会继续测试,找出高频头与D7e其他固件的兼容性问题。
另外,定速方面是考虑到对3D飞行性能的提升, ...

DEVO7E刷Gale固件的为数不少。五一北 京模型展我曾在贵公司展台想买这款JJ就是因为自带的控刷了G大固件,公司的工作人员当时尽了很大的努力都对不了频,最终自己不得不放弃购买。希望你们能够尽早解决这个问题,使得更多的模友能够分享该机的飞行快乐。到时我肯定会考虑购买的。另外电调可以分为定速和普通两种,可供用户在购买时选择就更好了。

网友(2014-05-27):
打啊打啊打酱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