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打火线电阻多少的

楼主(2014-04-27):
收了一个好盈铂金70A 防打火线的电阻坏了,打开之后里面都碎了,看不出阻值了,问下  这个是用多少的 多少瓦的

网友:
量下尺寸才知道

网友A:
一般是2W ,阻值一般在7.4左右,是12S用,6S的忘了。。。阻值不一样

网友B:
其实不用电阻,再并联一组插头就好了。上电池先插这组,然后插正常用的,然后把这组拔了或者留着都行。下电池反过来。一直让这组插头打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不用电阻,再并联一组插头就好了。上电池先插这组,然后插正常用的,然后把这组拔了或者留着都行。下电 ...

那样还是打火啊。防打火不是在乎插头吧。是怕搞乱电子设备的数据吧!(只是个人观点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2W ,阻值一般在7.4左右,是12S用,6S的忘了。。。阻值不一样

好饿就是12s用的~~~~2w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样还是打火啊。防打火不是在乎插头吧。是怕搞乱电子设备的数据吧!(只是个人观点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不会,电调里面有电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电调里面有电容的。

电调、图传那些呢!指导下!

网友D:
70A的  准备用什么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70A的  准备用什么电机

用12s的电机奥

网友:
不是航模的吧

楼主:
应该是的  别人出给我的 说坏了,结果我测试 发现打火线电阻爆了

网友E:
用防打火线多数都是6S或12S配合大电流电调吧。其实上电打火主要是因为电调输入电容充电引起的。防打火线就是在上面串了一个电阻来降低上电时的冲击降低了电流。个人认为电阻功率大小都是小事,你可以选用功率小的电阻,但配合阻值大一点。无非就是充电速度慢一点,也就多等个1~2秒再连主电源插头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防打火线多数都是6S或12S配合大电流电调吧。其实上电打火主要是因为电调输入电容充电引起的。防打火线就 ...

问过好盈官方了 是 10欧 2w的 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