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L 打方向回弹

楼主(2014-04-27):
这个问题装机到现在一直都出现,到底如何解决!用的是天7控!(方向打右时 尾自然就是往左,尾不回弹),方向打左时,尾就往右回弹得很厉害,还出现一点点金鱼尾,稍后就没!!请高手如何解决问题,是陀螺仪没设置好?还是控没设置好?陀螺仪是K8的  控是天7  麻烦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不是卖了么??

网友:
感度的问题吧,有点大,出现震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卖了么??

重新买过台新的

网友B:
vbar界面尾旋翼博士帽有个控制回路,调整里面的数值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vbar界面尾旋翼博士帽有个控制回路,调整里面的数值看看。

界面的博士帽是什么东西来的?能不能载图看一下是哪里啊,这样说我还是不知道在哪,麻烦您了

网友B:
打开VBAR界面,主旋转翼,尾部旋转翼,定速,点尾旋转翼的博士帽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VBAR界面,主旋转翼,尾部旋转翼,定速,点尾旋转翼的博士帽就出来了。

数字值是往上调还是往下调呢?我那个是K8哦 不是VBAR,兄弟有没有联系方式呢?今晚回去调一下看看,要是不行好方便找你

网友B:
k8就是用这个调的,难道你装机时用的其他程序?百度一下VBAR,看一下刘大川先生的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B:
k8就是用这个调的,难道你装机时用的其他程序?百度一下VBAR,看一下刘大川先生的文章。

今晚回去试一试咯

网友B:
另外你的尾舵机是什么,会不会力量不够?因为尾部向右其中还有大桨的扭力。

网友:
是 不 是 感度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你的尾舵机是什么,会不会力量不够?因为尾部向右其中还有大桨的扭力。

电机是460MX 泊金40A 十字盘舵机KTS215  KTS尾舵515

楼主:
调低了 只是不出现金鱼尾,回弹还是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低了 只是不出现金鱼尾,回弹还是有的

挑尾巴参宿那啊

网友:
还有个问题不知楼主注意没有,尾舵机拉杆是不是那根细钢丝,如果是就换掉,用碳纤拉杆,可以彻底解决。我的尾舵机老是回弹,想了好久,发现就是拉杆的问题,我直接用废弃的传动轴改装,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