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V120DO2S拆钉子!

楼主(2014-04-27):
问一下大伙,V120DO2S身上的鞘钉是如何拔出来的呀?

网友:
中联上面那个好拆    大齿盘我是直接切了大齿盘的

网友:
这个问题困扰论坛很久了

网友:
一把尖嘴钳搞定

网友:
在一侧切一个口,尖嘴钳伺候

网友A:
大齿那个很好拆。说实在,真不知为何这么多人说难拆。

1.先用尖嘴钳一头按着钉尖那头,另一头随便你怎么放,反正别堵着钉头。稍用力,钉尖进缩进去了,钉头出来一点了。

2.用尖嘴钳夹着钉头拨出来这还用说了吗。

网友:
我换了4个了,这厮的确很难拆,只有钳子伺候了!

网友:
大齿盘上的尖嘴钳就能弄下来,我弄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齿那个很好拆。说实在,真不知为何这么多人说难拆。

1.先用尖嘴钳一头按着钉尖那头,另一头随便你怎么 ...

公差問題,你沒遇到是不會懂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公差問題,你沒遇到是不會懂的

這個公差指的是什么?你說的這句話讓我覺得很好奇,因為已經拆過幾多這樣的結構的釘子,無試過拆唔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個公差指的是什么?你說的這句話讓我覺得很好奇,因為已經拆過幾多這樣的結構的釘子,無試過拆唔到。 ...

意思是主軸孔過小或鎖子過粗,我換過一根主轉也是一樣的緊,主旋頭只能用鉗子壓平,再用十字螺絲刀打一下,再用0.9mm頂針打出來,而大齒那還未弄過出來,因為已掃了!我朋友的也很容易一拔就出了!

网友:
我是先拆中联的那个(好拆),如果大齿扫了直接用刀切了

网友:
顶不出来,还是尖嘴钳 能轻松的拆下! 新手经常换那个小齿轮, 倒是没觉得难拆!

网友C:
最小号的尖嘴钳一夹一顶... 闹不明白这么容易拆的零件怎么那么多人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小号的尖嘴钳一夹一顶... 闹不明白这么容易拆的零件怎么那么多人讨论?

請問你是用什麼頂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主軸孔過小或鎖子過粗,我換過一根主轉也是一樣的緊,主旋頭只能用鉗子壓平,再用十字螺絲刀打一下,再 ...

.....

如果真的太緊了,那么你可以夾一下釘頭,將釘頭夾進去,這時釘尖突出來。然后又夾一下釘尖,將釘尖夾進去,這時釘頭突出來。如果真的太緊了,就用這個方法多夹几次,就会松。

要不是紧到连釘頭都夹弯了都夹不进去的话,那么就一定可以用上面的方法拆到,唔理乜差乜差,實拆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小号的尖嘴钳一夹一顶... 闹不明白这么容易拆的零件怎么那么多人讨论?

开始时看到大家讨论这个问题,而且还说这个问题困扰论坛已久,这实在让人惊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

如果真的太緊了,那么你可以夾一下釘頭,將釘頭夾進去,這時釘尖突出來。然后又夾一下釘尖,將 ...

大家都知道是一定可以拆到的,說明了有些是要用頂的方法才能拆出,不是有些說的那麼容易一拔就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都知道是一定可以拆到的,說明了有些是要用頂的方法才能拆出,不是有些說的那麼容易一拔就出
...

買把大鉗吧,比較好出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大齿那个很好拆。说实在,真不知为何这么多人说难拆。

1.先用尖嘴钳一头按着钉尖那头,另一头随便你怎么 ...

我也这么拆了,觉得很好拆啊。根本不费力。金属十字盘怎么拆开,里面的球头松了,要打磨一下,拆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这么拆了,觉得很好拆啊。根本不费力。金属十字盘怎么拆开,里面的球头松了,要打磨一下,拆不开?
...

我没有用金属件,所以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问题。不过你可以发图来看看,让大家帮眼看看。

网友:
如果那么好弄,就不会大家都抱怨了

网友:
内容我是直接用罗丝刀顶下去,再用一个扳直的回型针一堆就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