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自己动手改个船

楼主(2014-04-27):
最近对电船比较感兴趣 在论坛里也看了几天 不过作为刚接触的新人基本还是什么都不懂   想买个成品直接玩 不过还是想自己动手装个船 也顺便学习下改装的知识  举例 FT009这样的小船 想改的话 应该买哪些东西 ,还有电机 电调 舵机 的安装位子 麻烦把要买的东西写清楚点 就是电机电调的型号品牌

网友:
这么问问题,很不好回答。楼主还是现在坛子里潜潜水吧。

网友:
做为一个菜鸟,我只能说,每个人装船的风格都不同,
同一条船,会有N种装法,船也会表现出不同的特性,
我说个基础配置,供LZ参考,也算是抛砖引玉吧~
2217 KV3700
80A

网友A:
我也买了ft009这款,想换无刷电机,一头雾水不知道该用什么电机什么电调,换了电机电调是不是也要换控和接收。本来是7.4V1500毫安的电池*2。这款船有一个靠倒退来使翻船变正的功能,是不是换了无刷电机后就不能倒退了呀!忘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了ft009这款,想换无刷电机,一头雾水不知道该用什么电机什么电调,换了电机电调是不是也要换控和接 ...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amp;highlight=FT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