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靈2 3D云台和圖傳安裝問題

楼主(2014-04-27):
1. 之前有一架Vision, 遙控的燈是綠色
但現在換了phantom2+3D云台, 控上的燈是橙紅色,
電池明明是全新的, 請問有問題嗎?

2. 圖傳方面我發射是用TS832, 接收螢幕一體的RX-LCD5802,
在家中測試時已經存在著雪花的情況出現, 頗為嚴重,
但只要把控關掉, 圖傳就正常, 不知是否安裝太接近的問題,
請問這個干擾問題又如何解決呢?

3. 大部份的安裝都完成了, 但是一通電3D雲台就90度向下,
遙控背後的杆無論怎動都好像無反應是的.. 是那裡出了問題呢?

4. 我發現官方安裝個云台固定臂(透明的) 會阻礙3D云台YAW電機的活動行程,
請問這安裝是否正常?

网友A:
1, 没问题,指示灯颜色跟VISION不一样
2,图传和显示器跟我的一样,距离近了是有干扰的,请看我的帖子如何屏蔽: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0121&extra=page%3D2

3,应该需要在云台调参和遥控调参里面都校准一下这个通道,查一下以前的帖子或者请大疆技术指点一下吧
4,云台工作中的转动幅度是有限制的,用起来不会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没问题,指示灯颜色跟VISION不一样
2,图传和显示器跟我的一样,距离近了是有干扰的,请看我的帖子如 ...

第二個問題我換了用31頻或是41頻就沒雪花出現了, 實際情況看來還是得先飛飛看
第三個問題我聽你說的, 試了一下, 我調了行程了, 可是還是沒反應, 不過現在只往前看, 不往下看了...

楼主:
所有問題暫時解決, 就是圖傳的穩定性需要測試一下,
暫時試了, 好像只有31頻比較穩定

第三個問題我發現是因為杆跟控裡的螺絲沒有接觸好, 我要把控拆開, 把X1的接口往上提了一下, 才行, 這個是大彊手工的問題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