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的遥控如何调节为日本手

楼主(2014-04-27):
刚进了精灵2,是美国手。原来的精灵1说明书上的改变23通道不行,特请教各位。

网友:
遥控底座有USB口,连电脑,用RC调参改
VISION要拆空接USB

网友:
USB连接电脑就可以改

网友A:
新版精灵2的控不用拆了,口就在遥控底下。。。。。。。。我是拆开了控才看到。。。坑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版精灵2的控不用拆了,口就在遥控底下。。。。。。。。我是拆开了控才看到。。。坑爹。

是啊!我试着插了好几次都不行,最后才看到。大疆在入门手册里应该加个说明。害我把好好的遥控拆了好几次。

网友:
今天才改的手,确实比以前方便多了

网友B:
日本手更好操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日本手更好操控吗

都可以的,习惯就好,刚开始用美国手比较好上手,实际飞熟了日本手更方便

网友(2014-11-13):
我习惯美国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