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腾30A 刷BLheli固件

楼主(2014-04-27):
手里有几个飞腾30a的电调  听大家说刷成BLheli固件  用在多轴上相应非常好
谁帮我看一下我的飞腾能不能刷?   那4个金属点分别都是怎么定义的啊?  在就是刷电调的硬件什么什么小板的? 不是很懂,手里有一个调穷人OSD的板子 不知道能不能用上,如果能用的话每个点都是怎么对应电调上的点啊?  麻烦各位大神了。。。。。。

网友A:
飞腾能刷,不过需要个arduino的开发板。刚查了下穷人osd貌似用的是ATMEGA 16的芯片,好像不太行。。。刷bl怎么也得要个atmega168芯片的开发板什么的,比如arduino mini

要有什么不对请楼下纠正

网友:
51  芯片  肯定用51的开发板啦

网友:
这个单片机是8051F330吧,应该可以吧……接线就不知道了,刷mega8的片子才要ISP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腾能刷,不过需要个arduino的开发板。刚查了下穷人osd貌似用的是ATMEGA 16的芯片,好像不太行。。。刷bl ...

有MINI的板子,让我写了程序装在遥控器里了,那我可以拆下来用吗?  会不会把原有的程序弄没了?  或者原有的程序耽误刷电调?

我想刷完之后还要装在遥控器里使用

网友:
楼主想弄的话自己去败家网搜一下就能找到了  你提供电调 给人家点费用 就搞定了 比你自己搞板子什么的 省钱省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MINI的板子,让我写了程序装在遥控器里了,那我可以拆下来用吗?  会不会把原有的程序弄没了?  或者原 ...

嗯……原有的程序肯定没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MINI的板子,让我写了程序装在遥控器里了,那我可以拆下来用吗?  会不会把原有的程序弄没了?  或者原 ...

需要往mini里先刷一个bl专门刷电调的程序

网友B:
有nano板的话应该可以这么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nano板的话应该可以这么接线。

看不清nano板红黑接线的位置, 是左下那2个口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不清nano板红黑接线的位置, 是左下那2个口吗

是的,红线旁边。

网友:
我的刷好了 BLHeli-Setup不行 后来用 BLHeliTool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