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装H4-680 自动收放脚架

楼主(2014-04-27):
谁有装H4-680 自动收放脚架,麻烦推荐下。

网友:
估计要打孔才能装。楼下解答

楼主:
谢谢了,我最好要2个的,4个故障率高。

网友:
固定翼的电动起落架好像不能调角度,只有90度,在多轴上有点不协调

网友A:
我刚刚入了一个H4机架、起落架我还是弄内折叠的
需要打一个孔就可以完美安装

这样安装在下面、现在动力部分还没有到

网友B(2015-01-26):
引用 网友A:
我刚刚入了一个H4机架、起落架我还是弄内折叠的
需要打一个孔就可以完美安装

你这个19克的是自己做的还是某宝买的,能ps个连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19克的是自己做的还是某宝买的,能ps个连接吗

PZ-15094 平政小型收放电子起落架这个是关键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Z-15094 平政小型收放电子起落架这个是关键字

阿诺的平政电机起落架是现在H4 680上最靠谱的解决方案 其他的比如两电机的 折叠后会让H4折叠后宽度大增 完全牺牲了H4机架折叠的优势 非常不推荐 貌似平政角度能买到非90度的吧 记得好像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PZ-15094 平政小型收放电子起落架这个是关键字

我看你的是碳纤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Z-15094 平政小型收放电子起落架这个是关键字

明白了 安装到电机座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阿诺的平政电机起落架是现在H4 680上最靠谱的解决方案 其他的比如两电机的 折叠后会让H4折叠后宽度大增  ...

要自己动手脚就可以开到非90度
我看过相关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 安装到电机座上了

我的现在不是安装在电机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