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X100雲台+IOSDmini+1.2G圖傳+單眼FPV

楼主(2014-04-27):
無聊就開始亂整,搞了3個星期終於完工了,總重1560g(應該能再減個40g)基本上50%,11.7V以上電量還能飛,以下就準備收工實在太重了不早點下來怕***落下...所以就保險一點一切安全最重要

上圖
補上視頻...家裡亂了點大家湊合看效果吧,最後面實在是精靈飛不動"自由落體""快"速"墬下...(麼老是顯示***這麼怕人家說炸機呀...怪怪的論壇)

所有設備

所有設備

窮人FPV眼鏡

窮人FPV眼鏡

网友:
不错,1.2g图传有没有干扰

网友:
很久前就见到这货 就是懒得折腾云台没弄 坐等楼主视频!

网友A:
1.2G图传有可能对GPS造成干扰,楼主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G图传有可能对GPS造成干扰,楼主注意了.

鼻子亮了 - -,。哈哈

网友:
第一次看到qx100上飞机,这个太适合航拍了,航拍的话微单或单反的机身,显示屏真是多余。

网友B:
这个相机便宜吗?

网友:
发射天线太重了,我之前用1.2G都是剥皮处理,楼主的精灵腿不错,还穿黑丝了

网友:
一切结论要在试飞、试拍,实际体验之后。

网友C:
我也是用这款云台挂QX10,拍视频果冻,拍相片多张才有一两张清晰的,风大抖动严重,难对焦,换了减震球也没改善,楼主放些视频或图像看看效果怎样。

网友:
不错!终于搞好了啊 试飞过吗?建议换2214 直接飞原厂的电机肯定阳痿

楼主:
換2214電調要不要換,恨死智障電池了,一堆限制煩死人,晚點拍室內的視頻再發上來,倒掛什麼都反了,正掛好像雲台電機有點不夠力了,1.2G感覺還好,在陽台放了一會也能湊到6星,有沒有輕巧的1.2g天線推薦一下,四葉就不要了好,要是干擾還有低頻接頭聽說能改善gps干擾

楼主:
正掛會抖原因找到了,重心太高,又要手工作一個連結板增加1.5-2CM這樣就應該能把果凍給解決了,反掛的視頻是反的看的頭暈基本上沒果凍了,只是要轉檔太累人太花時間...

网友:
起飞重量多少。

楼主:
總重1560g(應該能再減個40g)

网友:
云台哪里有啊?

网友:
视频还能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相机便宜吗?

便宜啊2300 全新 qq:45175048

网友:
1.2G图传好少啊

网友D:
建议楼主到室外飞试试看,

我是用蜻蜓2轴的云台改的挂QX10,在室外低空和室内拍摄都很好,但是到室外高飞就全是果冻,云台已经调参100遍,减震求也做了2级减震,就是改变不了果冻,晕了

楼主:
等我訂的tm2214裝上去才能去外面飛,原廠電機估計飛幾分鐘就會炸了,電壓掉的超快很怕

网友(2014-06-11):
这款相机有视频输出?看参数怎么没有呢?

楼主:
接一個2g的攝像頭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楼主到室外飞试试看,

我是用蜻蜓2轴的云台改的挂QX10,在室外低空和室内拍摄都很好,但是到室外高 ...

gopro云台,拉180g的Qx100有点吃力吧

楼主:
180G還好吧,雲台不抖的看視頻應該能接受吧,主要是精靈本身的問題,不耐重覆載...已經放棄此方案了,目前折騰as100v,三軸雲台1500g,雲台不抖...精靈跟打尿顫一樣一飛就抖抖抖,怎麼有這麼差勁的飛行器呀,還不好改...果斷放棄DJI

网友:
请问LZ视频信号是怎么接到突传的呢

网友:
明白了 是个2g的摄像头
那遥控变焦也无法实现了

网友:
楼主是DJI什木机器啊?

网友:
其实用WIFI曾距离就狗,少了图传那些重量

网友:
你家真干净,一点灰都没看见

网友:
其实用wifi增加距离就够了,少图传重量

网友:
看着SP,不知是我脖子歪了还是楼主的QX100歪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用这款云台挂QX10,拍视频果冻,拍相片多张才有一两张清晰的,风大抖动严重,难对焦,换了减震球也没 ...

会不会是QX10的重心问题?QX10的受力点没在4个减震球之间的中心?前倾了?

网友(2014-08-19):
楼主是用QX100怎么传输视频的啊

网友:
1560g?确实太重了,我1362g,超过极限1350g,飞起来虽然也没有感觉什么不好,但是,心里还是虚的,不超过150米飞行,50%电量就开始下降了,毕竟还是多了12g,我挂的微单!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是QX10的重心问题?QX10的受力点没在4个减震球之间的中心?前倾了?

这个很有可能,改天试试调节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