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横轴螺丝飞断了

楼主(2014-04-27):
今天飞行x3,做钟摆时,只听见砰的一声,飞机射出两个物体后炸鸡,走近一看,两个大桨都不知去向,开始以为是螺丝松了导致射桨,后来找到两片大桨拆开后,发现横轴螺丝已经断了。飞了这么久x3还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A:
太TMD可怕了。。。任何能够飞断的横轴都是反人类的设计。

网友B:
X3新款的横轴设计是容易造成螺丝应力集中。以前论坛有大神说过这种隐患,现在成真了。

网友:
但现在有不会射的横轴设计吗

网友:
幸亏是钟摆啊,这要是悬停可危险了

网友C:
X3不适用升级件我也射过一次,因为摔了没换,后来就射了,现在换了新的螺丝用了升级件重新装就好了,飞了几百趟都没换过也没掉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X3不适用升级件我也射过一次,因为摔了没换,后来就射了,现在换了新的螺丝用了升级件重新装就好了,飞了几 ...

意思说要那个第三轴承的升级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X3新款的横轴设计是容易造成螺丝应力集中。以前论坛有大神说过这种隐患,现在成真了。

你是指升级第三轴承以后容易射么?

网友:
你太奇葩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是指升级第三轴承以后容易射么?

加上第三轴承后,大桨挥舞力矩有相当一部分会通过第三轴承直接作用到横轴螺丝上,而这种螺丝的抗剪切力又相对较弱,时间久了,也就造成了射桨夹隐患。以前有一些大神在关于X3横轴轴承升级件的帖子里讨论过这个问题,有兴趣你可以自己去看看。

网友:
何只x3,北 京魔友的x7曾经两次飞断过横轴

网友:
检查一下x3横轴螺丝啊

网友:
等下 去检查 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上第三轴承后,大桨挥舞力矩有相当一部分会通过第三轴承直接作用到横轴螺丝上,而这种螺丝的抗剪切力又 ...

看了一下结构,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啊,相当于本应该由横轴承担的力转移给螺丝了,现在螺丝受拉又受剪了

网友E:
楼主升级了新的旋翼头改装套件么?
我在这个帖子里就说过这个升级设计欠妥的,我一开始买了,但是我没用。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855002&extra=

网友F:
两个薄薄的垫片就能解决的问题非要搞个轴承来说是升级件。到底是垫片贵还是轴承贵?加垫片的构造复杂还是加轴承的构造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升级了新的旋翼头改装套件么?
我在这个帖子里就说过这个升级设计欠妥的,我一开始买了,但是我没用。 ...

我没装升级件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两个薄薄的垫片就能解决的问题非要搞个轴承来说是升级件。到底是垫片贵还是轴承贵?加垫片的构造复杂还是加 ...

都这么 熟悉 这个 机型 啊!!

请问:这断掉的 螺丝是 M4 的?? 还是 其它什么 规格??

网友:
引用 网友G:
都这么 熟悉 这个 机型 啊!!

请问:这断掉的 螺丝是 M4 的?? 还是 其它什么 规格??

M4....
你知道M4多粗了么。。。

这个是M2.6的

网友:
是装了升级件吧?

网友:
大托的话说得好像装了升级件就不会射桨了,果然人称王大托不是盖的。真不知道泰式这第三轴承装在螺丝上的这脑残的设计怎么通过的~~拿玩家的安全开玩笑

网友:
唉一直玩直升机就怕射桨什么的

网友:
今年射了4次尾桨了。严重怕,,现在都不敢对尾起飞了

网友H:
忘了说是与泰世无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忘了说是与泰世无关的

4次都是什么原因?

网友H:
2次断螺丝,2次螺丝整拔出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H:
2次断螺丝,2次螺丝整拔出来

你的尾巴是什么结构的啊。
是那种老式的尾中联轴很短,螺丝很长很长的那种么?
这种老式结构就和X3的改装件一样,螺丝收到轴承带来的高频率反复的剪力的,很容易疲劳断裂的。(螺丝就怕金属疲劳,不疲劳是不会断的,会扭断一根铁丝道理一样)
现在的尾巴都是止推的了,中联轴很长,螺丝很短,轴承都是直接作用在中联上的,螺丝只收到拉力。只要你上了螺丝胶,用合适的力量上紧螺丝就可以了(不可上太紧,太紧的话螺丝内部应力过大,反而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尾巴是什么结构的啊。
是那种老式的尾中联轴很短,螺丝很长很长的那种么?
这种老式结构就和X3的改 ...

飞越的

网友:
飞越也有2种尾中联的
一种老式的螺丝很长的,一种止推的。

网友:
射的都是原装货,换了止推没有射过了

网友:
玩泰世飞机喝汇源肾宝,带防弹头盔

网友(2014-07-11):
看来有必要设计射桨保护器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太TMD可怕了。。。任何能够飞断的横轴都是反人类的设计。

是螺丝不是横轴,所以厂家应该考虑用外丝横轴更安全

网友E:
引用 网友I:
是螺丝不是横轴,所以厂家应该考虑用外丝横轴更安全

也不一定安全的

用力过大上太紧把螺母的螺纹搞坏,照样射。

关键还是在于飞行习惯,比如大炸后,受阻动力部位的螺丝及时检查更换

拧螺丝的时候把握好力度,上螺丝胶。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不一定安全的

用力过大上太紧把螺母的螺纹搞坏,照样射。

450用外丝6-7年了从来不会吧螺丝给拧坏或者滑牙,横轴炸的扭成麻花,螺纹都还是好的,所以还是希望厂家改成外丝更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