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四轴遥控的问题

楼主(2014-04-27):
我有精灵
遥控是可以自动回中的,也就是说油门摇杆在中间的时候飞机是在空中悬停的,推一下油门,高度上一点,放开回中,飞机定高
我想问的是,自制的多轴遥控买来一般都是不会自动回中的,到底怎么控制飞机升降的?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好,有请楼下解答

网友A:
你说的回中,悬停这个功能 是在定高的基础上实现的,需要飞控支持,
自稳模式下,油门就是油门控制电机转数,电机转数高于悬停的时候的转数 四轴就会上升,相反低于转数就会下降。
如有不对请楼下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