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X3主轴座怎么也不垂直怎么办?

楼主(2014-04-27):
新装的X3,装的时候三个主轴座怎么也不能垂直,主轴放下去在第二个座会小磕一下,第三个会卡的很紧,现在装好了以后大桨套上螺距尺转一圈会从0°到3°变化,这个会有很大影响吗?这个是因为主轴座不垂直导致的吗?

网友A:
机身没装好?

网友B:
把3个主轴座都松开 插入主轴分2次扭紧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3个主轴座都松开 插入主轴分2次扭紧螺丝
我这样试过了,但是主轴座和机身的接口卡的很紧,只要装上就不垂直,老是差一点点,如果把机身拿锉磨一点可能会好点,但是怕螺丝孔又对不上。主要动手能力太差,而且想先确定大桨转动有角度差和这个是不是直接关系,如果是就只能去磨一下试试了。

网友C:
w我安说明书装的,没问题啊,先装好上下层,第三层最后装,先保证上下层的顺滑,第三层4颗螺丝慢慢上,绝对顺滑,

网友D:
螺丝要对边拧

网友E:
螺丝对边拧,有一点点是正常的,转一圈有螺距不一样是因为十字盘不平导致的,要把十字盘调平,将主旋翼对头量好一边,再转一圈过来再量另一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