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ssion Planner升级后菜单栏(终端、模拟)标签栏缺失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4-04-27):
看到几个群的人在说升级Mission planner后,菜单栏标签栏显示缺失的问题,自己以前也碰到过,这次一台电脑上碰到了,一台正常,研究了一下,发现问题应该是Mission Planner安装目录的config.xml文件的配置项缺失导致的。如果能找到显示正常的备份文件,请重新覆盖回来,如果没有备份文件,请使用文本编辑软件(比如记事本等)编辑这个文件,用下面的这些代码覆盖原有的内容后保存,重新开启Mission Planner程序应该就正常了。
<?xml version="1.0" encoding="us-ascii"?>
<Config>
  <comport>COM3</comport>
  <baudrate>57600</baudrate>
  <APMFirmware>ArduCopter2</APMFirmware>
  <fw_check>2014/4/27</fw_check>
  <TXT_loiterrad>45</TXT_loiterrad>
  <maplast_lat>0</maplast_lat>
  <Tracker_TRK_tilttrim>0</Tracker_TRK_tilttrim>
  <MainMaximised>Maximized</MainMaximised>
  <speechbatterypercent>15</speechbatterypercent>
  <speechenable>True</speechenable>
  <COM3_BAUD>57600</COM3_BAUD>
  <speechbattery>WARNING, Battery at {batv} Volt, {batp} percent</speechbattery>
  <FlightSplitter>466</FlightSplitter>
  <advancedview>True</advancedview>
  <NUM_tracklength>200</NUM_tracklength>
  <TXT_WPRad>2</TXT_WPRad>
  <guid>6f5cadeb-c893-442d-9bfc-ceb7d4bd1000</guid>
  <speechbatteryvolt>10.5</speechbatteryvolt>
  <Tracker_CHK_revtilt>False</Tracker_CHK_revtilt>
  <menu_autohide>false</menu_autohide>
  <maplast_lng>0.000525631736749688</maplast_lng>
  <Tracker_CMB_interface>ArduTracker</Tracker_CMB_interface>
  <TXT_homelng></TXT_homelng>
  <Tracker_CMB_serialport />
  <MainHeight>748</MainHeight>
  <Tracker_TRK_pantrim>0</Tracker_TRK_pantrim>
  <Tracker_CMB_baudrate />
  <CHK_altmode>False</CHK_altmode>
  <Tracker_TXT_centerpan>1500</Tracker_TXT_centerpan>
  <Tracker_TXT_centertilt>1500</Tracker_TXT_centertilt>
  <Tracker_TXT_pwmrangetilt>1000</Tracker_TXT_pwmrangetilt>
  <fpminaltwarning>0</fpminaltwarning>
  <Tracker_CHK_revpan>False</Tracker_CHK_revpan>
  <update_check>2014/4/27</update_check>
  <MainLocX>-4</MainLocX>
  <TXT_DefaultAlt>100</TXT_DefaultAlt>
  <MainWidth>1374</MainWidth>
  <Tracker_TXT_tiltrange>90</Tracker_TXT_tiltrange>
  <maplast_zoom>3</maplast_zoom>
  <TXT_homelat>0</TXT_homelat>
  <speechbatteryenabled>True</speechbatteryenabled>
  <MainLocY>-4</MainLocY>
  <TXT_homealt>0</TXT_homealt>
  <Tuning_Graph_Selected>roll|pitch|nav_roll|nav_pitch|</Tuning_Graph_Selected>
  <Tracker_TXT_panrange>360</Tracker_TXT_panrange>
  <Tracker_TXT_pwmrangepan>1000</Tracker_TXT_pwmrangepan>
</Config>

补充:找到一个更简单的解决办法,“配置/调试”页面的Advanced View打钩就行了。

网友:
必须顶的技术帖子!

网友:
对于一切提供技术援助的人我们必须坚决拥护。

网友:
支持一下,我的是仪表菜单没有了。

网友:
你不说我还没发觉得,一打开还真是,多谢楼主。

网友:
用了这个就连不上飞控了,麻烦找出那两句代码是代表模拟和终端的,加上就行

网友:
好像...设置里有个高级设置可以选择显示那些模拟中断之类的吧

楼主:
找到一个更简单的解决办法,“配置/调试”页面的Advanced View打钩就行了。

网友A:
楼主分享下软件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分享下软件呗 谢谢

官网下载http://ardupilot.com/downlo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