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尾巴那么难锁。请各位和亚拓技术来看看

楼主(2014-04-27):
如题,向左边好。但是向右边的时候反应慢,还回弹。不知道该如何调。3gx感度60%,向左边好。但是向右边的时候反应慢还回弹

楼主:
视频没弄上

网友:
LZ 可以这样飞了,还是把联系架拆了吧,有练习架反而不好飞,会共振

楼主:
有木有人来出出招啊

楼主:
问题主要出在向右的时候,反应很迟缓,而且回弹。

网友:
赶快换陀螺吧

楼主:
3gx不行吗?

网友:
曾经跟你一样执着3gx,最后证明自己不是高手,所以调不好,3gx太难驾驭了

网友A:
1 去掉练习架,影响飞行
2 加大尾舵机刹车延时。顺时针自旋,尾巴需要的扭力要大于逆时针自旋的扭力,所以,顺时针会出现反弹。另建议悬停油门60%-70%,转速高一点会稳定一些
3 顺时针自旋,动作迟缓可以加大反扭力数值,使得左右手感接近
4 3gx确实要仔细阅读说明书,理解设置含义。但设置好了,性能不比mb差,我就是3gx、mb的使用者。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去掉练习架,影响飞行
2 加大尾舵机刹车延时。顺时针自旋,尾巴需要的扭力要大于逆时针自旋的扭力,所以 ...

嗯,谢了,回答的好细致!不过怎么加大反扭力数值和尾舵机刹车延时说明书上有写吗?

网友:
同意9楼,楼主肯定没有仔细阅读说明书,补充一下:
1、反扭必须设置正确
2、尾舵中立点找准(尾浆对折朝上,尾滑块朝波箱方向,两只浆距离大约4mm,我的是8mm)
3、设置尾舵延迟
4、尾舵左右行程设置一致
我一直用3gx 4.0飞 600dfc

网友:
标准的3gx反弹,我一开始也有这种情况,重新调一下陀螺仪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去掉练习架,影响飞行
2 加大尾舵机刹车延时。顺时针自旋,尾巴需要的扭力要大于逆时针自旋的扭力,所以 ...

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 换个K8多好 。不要调3GX了 会弄成强迫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