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天地飞七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4-04-27):
  三叶25的发动机,用的天7的控,推拉油门没问题,油门锁定也没问题,但是当我调节油门曲线的时候,无论怎么调舵机都没反应,以前不是这样的,希望高手给解答一下

网友A:
我只知道油门曲线对电调适用,没听过对舵机也适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知道油门曲线对电调适用,没听过对舵机也适用的.......

油机没电调,难道不调油门曲线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机没电调,难道不调油门曲线么

14、高级设置
定速器混控:此项为油机定速器用,普通可用油门曲线,特技一般初始可设78—80%应该不会超转,具体相应转速需要测速器测量。希望可以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