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叶发动机的怠速问题

楼主(2014-04-27):
如何将三叶25级的发动机怠速调低一点,现在怠速状态下一撒手飞机就自己跑了,如何能调节成怠速状态下飞机不移动的效果,或者微微移动也行,最好有实践经验的高手给解答一下

网友:
国产发动机的怠速不稳定,调低了容易熄火。想要飞机不移动,可以在起落架轮子两侧加硅胶管增加阻力。

网友:
楼上讲得对,另外可以用个开关做熄火开关,降落后可以熄火。

网友A:
第一步:调高速。启动后,平放飞机,逐步开到最大油门,慢慢关主油针到转速最高,再开1-2格主油针。
第二步:调怠速。关小油门到怠速位置,用手掐死油管。如果转速很慢地上升,关小一点副油针;如果立即要熄火,开一点副油针;直到转速很快上升后转为要熄火为至。再关小一点风门,再调怠速。重复此步,直到转速最低为止。
第三步:调跟随性。把油门从怠速很快地推到最大油门。如果转速慢慢上升,关小一点主油针;如果要熄火,开一点主油针;直到转速立即上升。
以上三步由粗到细反复1-3次就可以上天了。

如果是要飞3D,在第一步应把飞机机头斜向上45度以上调整;第三步要飞机在不同姿态下反复调整。

网友:
楼上说的很好,顶一下

网友:
在第一步把飞机机头斜向上45度以上调整转速最高后,油针还用退回1~2格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步:调高速。启动后,平放飞机,逐步开到最大油门,慢慢关主油针到转速最高,再开1-2格主油针。
第二 ...

在第一步把飞机机头斜向上45度以上调整转速最高后,油针还用退回1~2格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第一步把飞机机头斜向上45度以上调整转速最高后,油针还用退回1~2格吗?

要。飞行过程中,桨的实际迎角会减小,转速会增加、油耗会增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飞行过程中,桨的实际迎角会减小,转速会增加、油耗会增加。

谢谢了

网友(2021-08-18):
这个帖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