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快来帮助我!老鸟请进 棘手的调试软件上的问题

楼主(2014-04-27):
请帮助下  在这个情况下 ,怎么去解决!
我知道有其他通道可以设置,但其他通道设置的话 不会弄。
请帮助下 0通道吧!!

网友:
有人也是这个问题,重启,冷启动,另外换一个通道也行。

网友:
呃呃呃。没有用过这个程序,觉得画面处理的非常好,楼主检查一下输入电脑端口以及驱动问题吧!帮顶

网友(2014-07-16):
重启,冷启动,另外换一个通道也行